求助甲醇发动机抬头几秒熄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9-05):
36级甲醇发动机螺旋桨向上几秒就熄火 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油箱的问题吧,看看是不是油管抬头后吸不到油了

楼主:
油箱距发动机的距离也就10厘米左右

网友A:
回压 气密性 高速油针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压 气密性 高速油针查一查

是大油针还是小油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大油针还是小油针

外面买个油针  不是油门那块的。具体不知道是啥发动机,所以只能乱支招了。有时候回压不够,高速油针调大了 漏气了 油就自己往回跑,

网友:
请查油箱,油管。最后调整一下高速油针!

网友:
油箱离发动机有点远,发动机抬头容易吸不到油,油箱离发动机越近越好

网友:
抬头熄火,典型高速贫油

网友:
增压不够,你把油针调大一点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