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毒蛇,飞行过程中一直往右倾斜

楼主(2020-09-05):
90致胜毒蛇,上天后,飞机往右边倒,很严重。于是立即进行副翼微调,但是遥控器微调到底(1000),飞机还是往右边倒,但是好很多了,最后只能压一点点副翼摇杆飞行降落下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起飞前的所有舵面都是检查过的,都是确认平的才开始飞行的。
我说明一下飞机的情况,这架毒蛇,在首飞的时候,副翼微调到700才可以松摇杆平飞。第二个起飞滑跑时,撞了马路牙子,除机身报废,其余部分没有受损。
今天是更换机身后的第一次飞行,上天之后,还是出现了上次飞行的问题,向右边倒。但是这次微调到底1000也没有完全能平飞。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上点图片,

微调后的右副翼

微调后的右副翼

微调后的左副翼

微调后的左副翼

微调后,右副翼和襟翼的夹角

微调后,右副翼和襟翼的夹角

微调后,左副翼和襟翼的夹角

微调后,左副翼和襟翼的夹角

楼主:
再补两张图片

90毒蛇,左右副翼

90毒蛇,左右副翼

遥控器微调已经到底

遥控器微调已经到底

网友:
垂尾没粘居中?

网友A:
没飞过涵道,会不会是涵道桨反扭导致的?推力线的问题?

网友:
看着好像垂尾没有粘居中,有点偏

网友:
你这还带襟翼呢大佬

网友B:
地面通电初始化之后也这样么?那就微调归零调拉杆。

网友C:
垂尾往右带着杆呢,粘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通电初始化之后也这样么?那就微调归零调拉杆。

飞之前,微调0,舵面都平。图片是微调之后的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垂尾往右带着杆呢,粘歪了

垂尾没有弯,拍摄角度问题

垂尾接缝很齐。这款飞机的设计,垂尾一般不容易弯的,因为机身上面有固定槽,垂尾是插进去的,然后两边螺丝 ...

垂尾接缝很齐。这款飞机的设计,垂尾一般不容易弯的,因为机身上面有固定槽,垂尾是插进去的,然后两边螺丝 ...

垂尾垂直的

垂尾垂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涵道,会不会是涵道桨反扭导致的?推力线的问题?

涵道的反扭基本可以忽略,叶片小。涵道推力线也没有问题的,机身上面有固定眼,涵道直接安装上去,通过螺丝紧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之前,微调0,舵面都平。图片是微调之后的舵面。

我误解你原帖的意思了,我以为你舵面调不平。你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像是左右重量、翼形、或者组装的时候没有完全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涵道的反扭基本可以忽略,叶片小。涵道推力线也没有问题的,机身上面有固定眼,涵道直接安装上去,通过螺 ...

这样的话,考虑下舵机,两边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
泡沫机就这样,你炸过机再飞总觉得没有原装好。可能炸过后泡沫变形了吧

网友D:
泡沫机就是这样,说不清楚的莫名其妙。就是不正。轻木机小机也不行。练手练得可以了换轻木大机吧,放多久也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沫机就是这样,说不清楚的莫名其妙。就是不正。轻木机小机也不行。练手练得可以了换轻木大机吧,放多久也 ...

这架是新机。我的另外几架涵道机,飞了几个月,都没有这种情况。有的炸了,泡沫胶修补,上天稍作微调即可。真不清楚,这架毒蛇是怎么回事。就目视检查来说,我看不出机身,主翼的变形和扭曲。

网友E:
很大機會是你的主翼出問題,大多泡沫機裝拆久了都有問題,另一情況你的機翼連接位歪出廠問題,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大機會是你的主翼出問題,大多泡沫機裝拆久了都有問題,另一情況你的機翼連接位歪出廠問題,

我已经重新购买主翼,平尾和垂尾,希望更换后不要再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水平尾翼和主翼平行不?不平行有可能会导致滚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重新购买主翼,平尾和垂尾,希望更换后不要再出现同样的问题。

如果是機身連接卡口問題可試用介子垫片
来自微站

网友:
同款飞机,看你这情况是副翼没调整好。致胜这款飞机是真好飞,但是做工装配一般。

网友D:
楼上模友,图中橙色乃何供电神器?充电箱还是发电机,能否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模友,图中橙色乃何供电神器?充电箱还是发电机,能否给个链接看看?

发电机

网友:
1.副翼变形;
2.平尾变形;
3.副翼或平尾有一个没有完全和地面平行

楼主:
换了垂尾,平尾,主翼,今天飞行,已经没有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对强迫症,泡沫机飞久了老化漆面斑斑的受不了。。。不知道现在的泡沫机漆面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