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模拟图传怎么和大疆图传一起飞不干扰?

楼主(2020-09-06):
现场的情况是大疆图传一靠近模拟图传的飞机,图像就被干扰的几乎看不见了,试了几个频段都不行,难道就没办法一起玩耍了吗?

网友:
可以啊,大疆用频道3以外的,大疆都不受干扰。大疆用频道1好像干扰R1,不确定是不是个例。经常三个大疆和两个模拟一起飞

网友:
全部换大疆就好了

网友:
把模拟换频率,换1.4g

网友:
用E频段呀

网友:
我DJI用7频道,有飞友说会花屏

网友:
实测,
大疆FCC选频道1,模拟选5860,5765,3架机同时插电一起飞没问题
大疆CE/SRRC 频道3,模拟选5725,两架机同时插电一起飞没问题

其他得会或多或少有干扰,应该还有其他选择,目前还没试出来

还有就是如果大疆没有飞得话,尽量让大疆眼镜和飞机都把电拔了,只拔一个得话对模拟都会有一点小干扰,我猜测是因为眼镜和天空端一直再发射信号搜频

网友A:
前几天试过4台大疆和1台模拟都可以同时飞,而且是互相追逐穿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试过4台大疆和1台模拟都可以同时飞,而且是互相追逐穿插

你们四台大疆有开50Mbps高清模式么? 还是大家都是25Mbps频段错开来?

网友:
简单,频道错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