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设计老道,舒展,稳定——Sector机架装机感受

楼主(2020-09-06):
起先我看涨这个机架的原因很简单,这个机架比较舒展、稳定。最近赛道飞的少了,飞远航和free都不需要极致的灵活,更大的机身能够轻松放下更多的设备,比如数字图传。布线、组装也比较方便。所以我需要舒展的大机架。之前也买过几个大机架,但是某些不成熟的设计总带来不必要的震动,影响滤波、续航、甚至飞行。所以我需要稳定的机架。之后我就找到了HGLRC的这个系列机架。
首先我来说说成熟的设计。结构采用的是外星人机架那种三明治夹层设计,下板带前,上板带后,中间机臂。这种设计是我用过的最稳定的设计。机臂分开的设计会带来更多的震动。下板带前后,上板就固定的设计共振频率集中。只有这种设计是我目前用过最稳定的。
我这里要着重说一下这个小部件。这个小部件可以说是这个机架的定睛之笔。充分说明了设计者的老道。
这个部件的作用是塞紧四个机臂之间的空隙。平衡机臂震动。有了这个部件不仅优于整体四机臂的震动传导,更优于分散四机臂的震动叠加共振。
我之前设计机架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是通过螺丝挤压来控制缝隙。他这个设计,不仅有控制缝隙的作用,还能起到消减震动的作用。非常高明,必须点赞。
机身整体非常宽大,有足够的空间来布置设备,无论是前后双塔,还是数字图传,都有比较充裕的空间。
配的螺丝也要说说。芳生的金色螺丝。芳生家的螺丝可以说是螺丝界的贵族。不仅性能优异,颜值拔群。而且特别贵~!别家螺丝论斤称,他家论个卖。
当然了装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漂亮。
飞机另一个比较老道的地方就是配了很多的3D打印件。几乎能想到的功能都涵盖了。什么GPS天线,数字图传固定,摄像头尺寸调节,狗座,天线固定,飞机起落架,防撞角,甚至镜头框都有!
配件全不仅有3D打印件,减震圈做的也非常到位。(这里忘了拍了)30.5和20的孔距飞控都有。
我这次组装是升级机架,原来的机架是5寸的由于续航和震动的原因升级成HGLRC的7寸机架。所以懒得重装了,就改了改电机线的长度。
由于机架比较长,所以摄像头的位置比较靠前,5寸应该是看不见桨的,我这个是7寸会看到一点。
机尾也够长,天线能够轻松的伸出电机连线。实际试飞也证明,信号非常好,基本不受机架遮挡。
飞机组装的过程非常愉快,一看设计者就是玩穿越机的老鸟。基本上所有安装问题都想到了。装机简单。飞机防撞角的设计和3D防撞脚架也非常实用,且安装牢固。还有电机吸震的作用。颜色也好骚气~!
最后来说说这个运动相机的支架。固定方式很有创意,在碳纤维上板上做了个T形槽,固定四颗螺丝两个纵向在上板,两个横向在摄像头侧板上比较牢固。而且角度可调。非常分层打印颜色非常靓~!
整机装完非常漂亮,而且舒服。各种坑都被解决了。设计十分成熟可靠。
我一口气升级了两架,一个7寸一个6寸。左边机架问题是续航和空间问题。右边机架是续航和共振问题。
试飞也是非常爽,完全和我预想的一样。成熟的设计使飞行都变得简单起来。
但是!终于说到但是了。我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问题来源于运动相机的捆绑位置。
捆绑方式固定运动相机,相机绑在3D打印件上。由于3D打印件有一定的弹性。所以相机会晃动。动作不大的远航机不明显。翻滚动作多的free飞法差别就出来了。
这个问题也好解决,在固定摄像头的侧板上部锉出两个凹槽,绑带从这里穿过去,再绑相机。相机就相当于绑在机身上,这样就不晃了。
总结一下,这款机架
设计成熟
配件丰富
结构合理
舒展稳定
非常不错

网友(2021-01-27):
5寸动力直接移植7寸机架,还用5寸桨,能获得更大续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