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用什么模拟器练

楼主(2020-09-06):
各位好
没碰过直升机的话(飞过固定翼的)想入门直升机先用什么模拟器练习?本人想向无人机飞手方向发展。直升机无人机。
谢谢各位。

网友:
不要钱的用凤凰或者REALFLIGHT 要钱的NEXT和ACCURC

网友A:
如果是空拍機那種自穩飛控
手法打起來跟一般3D直升機不一樣的
繞園航線就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空拍機那種自穩飛控
手法打起來跟一般3D直升機不一樣的
繞園航線就差很多

3D就不需要了,能飞起来航线然后能落回来就行。稳稳当当的那种就行。

网友B:
nextpojie版 100块  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xtpojie版 100块  可以试试看

某宝上没找到,有关键词吗?

网友C:
我曾经担任公司300公斤无人直升机试飞员一年多。最初在培训机构用的模拟软件是reflex  xtr  ,用来练习正、倒飞 四面悬停。后来用凤凰4.0练习航线,再后来到现在用的real flight G5.0,且一直用G5.0练习特技。你要想担任直升机飞手,我建议:如果你毫无基础,从reflex  xtr练起,之后就用G5.如果你有正倒飞八面悬停基础,你就用G5练练特技,绝对对你工作有好处。飞直升机,如果只会GPS 和姿态模式,这点水平还不足以应付工作中的突发状况。最好学会纯手动模式。这就是我要你练特技的原因。  如果你有next,那用这个代替G5,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没找到,有关键词吗?

闲鱼上,搜NEXTpojie版,还有accurcpojie版,都是一百元

网友(2020-10-23):
凤凰模拟器穿插着真机,有效果

网友:
看来大家都不推荐凤凰呀

楼主(2020-11-30):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担任公司300公斤无人直升机试飞员一年多。最初在培训机构用的模拟软件是reflex  xtr  ,用来练习正、 ...

凤凰模拟器练习悬停中。用的是模拟器带的手柄。问题是操纵杆动很小1-2毫米,飞机就有很大反应。想问一下这个是正常吗?飞真机时遥控器的杆量也是这么小吗?还是可以调敏感度什么的?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凤凰模拟器练习悬停中。用的是模拟器带的手柄。问题是操纵杆动很小1-2毫米,飞机就有很大反应。想问一下 ...

真机反应比凤凰模拟柔,MB陀螺,亚拓700N

网友:
next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机反应比凤凰模拟柔,MB陀螺,亚拓700N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凤凰模拟器练习悬停中。用的是模拟器带的手柄。问题是操纵杆动很小1-2毫米,飞机就有很大反应。想问一下 ...

既然是送的手柄,那你可以去模拟软件中调节油门和螺距曲线,同样,副翼和俯仰也可调节。如果飞真机,既可以在陀螺仪调参中调节也可以在遥控器中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送的手柄,那你可以去模拟软件中调节油门和螺距曲线,同样,副翼和俯仰也可调节。如果飞真机,既可 ...

谢谢!真机操练还要过一段时间。好在单位有教练,可以手把手教。

网友(2021-01-19):
敢问大哥现在还在用凤凰吗?我和你一样的问题,控上稍微动一下,模拟器飞机动作就很大,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一个NEXT完事,还能联网练习。

网友(2021-04-05):
引用 网友B:
nextpojie版 100块  可以试试看

pojie版还要100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担任公司300公斤无人直升机试飞员一年多。最初在培训机构用的模拟软件是reflex  xtr  ,用来练习正、 ...

G7模拟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G7模拟器呢?
G7就是G5的升级版,我看了一下原来自己的就是G7。没有next的话就用G7完全够你练了,要是有next那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