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 原厂电池差点意思

楼主(2020-09-06):
原厂的电池输出不稳定,飞机悬停忽高忽低的。

在某宝找了,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不知哪位有没有扎到?

网友:
悬停忽高忽低不是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
明确告诉你原厂电池非常棒

网友:
原厂电池杠杠的

网友:
忽高忽低是你螺距问题,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看来是楼主错了,把电池拿开让摩友测试

网友:
忽高忽低也许是手法问题。
打包票原厂电池性能很好,还不怕过放。

网友:
他们说bt的小电池不错 价格实惠

网友:
忽高忽低是螺距HOLD不住,我现在的状态就这样的。

网友:
不是电池问题是螺距问题

网友:
1. 你用什么控
2. 曲线怎设
发出来就帮你看看,给点意见

网友:
原厂电池感觉不行就换富力的,还不行就是手法和设置问题

网友:
M2 原厂电池 性能很不错的  偶尔过放也不会出先问题。  去淘 气他代替产品不一定有它好还 费钱

网友:
格氏塔图我记得有个850 75C的可以,就是得用胶带固定电池和电池板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舵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可以看下虚位,电池再差放电也是比较线性的,只是高线性和低线性,停悬的电流比较一致,如果出现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有虚位或是电调的问题,再来就是悬停点的螺距变化比较大,

网友:
飛m2以來也是與樓主一樣,飛很高高低低的,連個基本翻也翻不好,一翻一整個亂飄,飛行能力幾乎已退化至只航道了,pitch一給整個急速爆衝,跟飛600、500、X3完全是不同回事,本來是想閒暇時弄個小機飛飛,但如果現在只能保守飛航道那就沒意思了。

我知道,這當然絕對是pitch的控制問題,所以我降低了pitch角度之後飛起來好多了(比較受控),不過還是認為這不完全是正確的作法,按理應該還是從舵的exp控量下手,但之後一直沒時間去試飛。

說了這麼多,就是一直以為只有自已有這個問題,今天算是取到暖了,也望大家如果有一建議的設定,也推薦給我(官方的設定就不用了)。

网友(2021-02-26):
我用官方推荐螺距也这样,后来我用了450上用的螺距情况个人感觉好了很多,如果你用14SG,参考下我这个?五点螺距:94、62、30、3、-20

网友:
M2电池是我用过的电池中最好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