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d10刷deviation飞K110的?伸手拿个模型文件

楼主(2020-09-06):
我找了一圈论坛好像没有看到相关的东西。想学习下各位老鸟是怎么设置的
而这个http://www.5imx.com/forum.php?mo ... 010&_dsign=558d1c76  是d7的devaition模型文件,好像有点问题,不知是不是不兼容d10,随便动了下就疯狂转了起来,吓了一跳,把右摇杆推到右下角却能停下,不知是怎么回事不敢用。
有的话麻烦发个模型文件,谢谢了!

我有点奇怪有问题都不指出来的么?比如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852&_dsign=ed4e09bd
关于110的3D/6G的悬停设定,说明书上的描述是错误的,是开关在6G on位置,而且闪动的是蓝灯不是红灯,虽然下面有人说了出来,但没有人说明书是错的啊。。。同一个问题的答案,有官方的和民间的两个不同答案,而新手不知道很多东西,经验缺失,只能相信所谓权威的官方的东西,但这里又没人指出权威的是错误的,你说该相信哪一个?
另外,仔细看的话这说明书错的地方还真多,有时候都不敢肯定到底是自己的记错了还是说明书有问题。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ggqwspCwkzymEz3Qqvmrxg
提取码 ghdf
这是朋友发的,可以正常飞,不知到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A:
我是这样飞,遥控器数据可以给你,你怎么拿。我的配置文件也是摩友分享给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飞,遥控器数据可以给你,你怎么拿。我的配置文件也是摩友分享给我的

你可以像第一个链接的那个朋友那样,用txt的方式打开,然后复制里面的内容粘贴到帖子,或者像我这样上传到百度云,右键分享,这样会出来一个链接和提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SiTWXzAdwpgJHu7XpGDig 提取码: nimf

哇,你这个动作好猛,右上角一开就是百分百油门,碉堡,怀疑飞的不是同一个飞机。。。好像设置得非常简单粗暴!就只有右上角一个开关,其他开关都没用上?比如好像没有3D/6G切换开关?
还问下上面那几个开关设置了什么功能么?可能我是新手,没能发现
当然几个曲线似乎也是精心调过的,thanks!
在这里还请教下,这个油门100%,电调给电机的转速是固定到百分之多少的?

相比我的那个简直就是养老用
提醒下不明所以的吃瓜新手复制粘贴模型文件,调试遥控的时候一定要固定住飞机,小心螺旋桨!比如这个模型文件是右上角开关直接100%油门,而油门通道只是控制螺距,而我的模型则要先打开右边第三个油门保护开关,再推油门螺旋桨才会转动,左上角是所谓倒飞开关,也是危险开关,推了之后没有油门通道也会转动。我的3D/6G在右上角的中间档位

网友C:
name=K110
mixermode=Advanced2
[radio]
protocol=S-FHSS
num_channels=8
tx_power=100mW

[channel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Ch1
scalar=75
curvetype=expo
points=15,15
[mixer]
src=AIL
dest=Ch1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25,25

[channel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Ch2
scalar=75
curvetype=expo
points=15,15
[mixer]
src=ELE
dest=Ch2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25,25

[channel3]
safetysw=RUD DR0
safetyval=-100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5point
points=-100,0,40,60,80
smooth=1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3point
points=80,80,80

[channel4]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25,25

[channel5]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ELE DR0
dest=Ch5
usetrim=0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6]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6
curvetype=3point
points=0,20,55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1
curvetype=3point
points=-60,0,6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swash]
type=90
ail_mix=50
ele_mix=50
[timer1]
src=Ch3
resetsrc=ELE DR1
[timer2]
type=countdown
src=Ch3
resetsrc=ELE DR1
time=210
[safety]
Auto=min
[gui-qvga]
trim=4in
box1=Ch3
box3=Timer2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你这个动作好猛,右上角一开就是百分百油门,碉堡,怀疑飞的不是同一个飞机。。。好像设置得非常简单 ...

我也在刚刚开始研究5.0的  D固件,我有些也不是太明白。这个配置文件也是网上找的。
我用的控是D7E。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4699&highlight=K110
你看这个行吧,调试的时候把大浆先下掉。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me=K110
mixermode=Advanced2
[radio]

thanks 你的设置比较适配我的手感
发现无论是不同的模型设置操纵起来,还是同一模型设置对新旧两架飞机,区别都非常大,看来等技术上来了一定要好好研究下怎么设置调试这些东西

网友:
最好自己设置,D系统还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