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驰图24比例合金猛禽RC改造 【已更新双转向桥】

楼主(2020-09-06):
美驰图24比例合金车模猛禽,用GK24四代底盘改造过程。
使用最大号的GK24底盘(四代),外加一对最长的梁。因为猛禽很长,就算最大号GK24车架也不够长,所以要另外买一对最长的梁用在一起才够。
加长、可调避震要换上,弹簧另外从淘宝买合适的用。

保留内饰是可以的,GK24四代外形很收敛,在内饰板上开出沟槽,容纳大梁。在后斗打孔,容纳后避震芯。

底盘做了切割,为尽可能保留车体部件,底盘两侧塑料片还是保留着,做好后看起来会更漂亮,底盘车尾也可以保留。

侧底塑料件和大梁结合,内饰板和侧底结合。

原有的前固定螺丝废弃,它要阻碍前避震行程。在前方用AB胶固定一颗M3螺母,用作前固定。

前固定方式:

底盘一体性结构完成:

我的富斯接收机太巨大,只能收纳在副驾。

完成。

扭腰情况还可以。

打开车门可以换电池

发完,谢谢!

=================================================
=================================================
9月13日更新:
因为嫌弃这个没差速的小车转弯半径太大,我牺牲了后避震一半的行程,把后桥也改成转向桥了,转弯半径有了质的飞跃。

改前:

改后:

最后秀一下大小猛禽:

网友:
精致,动手能力强!

网友:
改的真好,漂亮,

网友:
这手工活太可以了呀。太精致了支持

网友A:
我看这个轴距还是短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这个轴距还是短了一点

我解释一下这个现象:照片下是标准预载状态,避震簧基本向下处于完全伸展状态。这种状态下,车桥处于“下坠”的耷拉状态。而在有载货、避震有压缩的情况下,车桥在水平方向上将伸展至标准轴距,因此这个视觉感受并不是实际情况。
实际上兜底处我用来安装L铁片的孔位,就是利用大梁的富余长度做的,真要再加大轴距也有约1.5厘米加长量可用。

网友B:
gk24怎么区别几代?有没有官网或者旗舰店啊?

网友:
真漂亮,静态一级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k24怎么区别几代?有没有官网或者旗舰店啊?

目前还在卖的GK24成品底盘应该都是4代,挺小众的车架,没发现有旗舰店

网友(2021-04-30):
妙啊!之前买了个这个车,还在犹豫要不要改。看了楼主的这个帖子。果断开始动工。照片实在清晰,细节实在充足。谢谢楼主。

网友:
来自微站

网友:
您好我现在遇到点问题,方不方便加一下微信请教一下
来自微站

网友:
麻烦问一下楼主。这个螺母固定角铁用的是多大的?谢谢

网友:
谢谢大哥。抄完作业了。

网友(2021-08-05):
接收机要是能小一点就绝对完美了,后期可以考虑一下。这改造的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