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机床加工之前的下料也很重要

楼主(2020-09-07):
一直以来大家都在研究如何让机床更精密
但是今天突然想到,机床加工之前,从原材料到毛坯这个过程同样很重要
如果台锯,带锯切出的毛坯横平竖直,尺寸比较精密,误差很小,非常接近成品尺寸,那么机床上就不需要太大的吃刀量
这样一来,对动力,刀具磨损,机床床身应力的压力就小多了,床身变形,主轴抖动自然也能小一些,加工精度自然就高了
是这么个道理吧?

网友A:
毛道理也没有,如果这么小点的切刀量想让床身变形,主轴抖动,那么这台车床可以丢河里了

网友A:
加工精度是非常笼统的问题,加工精度设计到,刀具,夹具,还有设备本身的问题,比方说同一根细长轴,用同一台车床,有人能车出来,有人车不了,这是手艺问题,用机夹刀车出来光洁度好一点,手磨刀差一点,这是刀具问题,有的车床车出来刀纹比较细腻,有的车床刀纹混乱,那才是设备本身精度不够

网友B:
楼主实际在讲毛坯的 “加工裕量” 与加工效率,与加工精度不相关。精度其实就是终加工的偏差(误差)量。

网友C:
一般机加工,开粗和光刀都分开的,进给都会不同,如果想一次到位,还要加工的漂亮,30万的机床都做不到,除非你在那一刀一刀磨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