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150X简单几步更换飞狼机壳

楼主(2020-09-07):
准备材料美工刀,剪刀,胶带,烙铁

1、四十个大洋的小东西咋一看挺精致,还有个泡沫盒不错。

2、稍微有点故障的老款150X准备手术

3、因飞狼旋翼方向与普通版相反,这里直接剪掉电机卡位

4、拆下脚架和尾巴,因固定架全部粘死,所以剪断尾电机线取出

5、重新焊接尾电机电源线

6、用30°美工刀削切一下尾电机座留出走线槽,将插头从后面伸到机舱

7、将附送的大号胶垫套入脚架前固定柱,用附送的加长螺丝从底部固定即可。

8、还剩两侧挂耳没有做好固定,用的jjrc260mah刚好可以塞进去,还得调整一下电源线长度为好。

网友:
这小飞机不错

网友:
你的起飞会偏飞吗

楼主:
单桨直升机越小起飞的偏心力越大,这是物理特性无解的。150的机械陀螺很垃圾所以要注意给机子前后配平不然就会乱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桨直升机越小起飞的偏心力越大,这是物理特性无解的。150的机械陀螺很垃圾所以要注意给机子前后配平不 ...

我的一挡舵量还拉不住方向,用要二挡才能勉强稳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挡舵量还拉不住方向,用要二挡才能勉强稳住

我用的是多协议控,目前飞起来还行,灵敏度不高。剩下的56789通道都弄了似乎也没有发现切换模式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