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设置有问题吗?为什么飞不起来

楼主(2020-09-07):
舵机什么的都是正常的

楼主:
飞机是伟力k110

网友:
上飞机视频,大家帮你分析

楼主:
就是油门推上去只有舵机有反应,其他没反应,大桨不转,油门曲线我用默认的反而会转,但飞不起来

网友A:
是不是油门在锁定状态!另外油门最高是40%左右就是转起来也飞着费劲。

网友:
关了油门吧

网友B:
你油门曲线调这么低怎么飞得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油门曲线调这么低怎么飞得起来?

那应该怎么调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油门在锁定状态!另外油门最高是40%左右就是转起来也飞着费劲。

没有锁油门,按照futaba这个算法,我放在了百分之60,所以不应该转都转不起来才对

网友C:
油门推到顶才转吗?你把第一张图的油门曲线再放高一点,放到百分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推到顶才转吗?你把第一张图的油门曲线再放高一点,放到百分百试试。

推到顶也不转,气人! 好的 我试试

网友D:
把油门反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油门反向试试

怎么设置反向啊

网友E:
我是这样设置的!觉得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这样设置的!觉得还行

谢谢,舵机反向马上好了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指点,新的问题是起飞就斜左

网友F:
看看十字盘是不是平的。然后摇杆掰成外八字向下保持两秒校准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十字盘是不是平的。然后摇杆掰成外八字向下保持两秒校准陀螺仪

请问我这个控如何校准?

网友:
你都不进行机械调整的吗,螺距曲线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这个控如何校准?

左摇杆8点,右摇杆4点,一起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