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双螺旋桨的电调选择

楼主(2020-09-07):
请问各位,两个电动机使用一个电调时如何接线,如何判断电调是否满足两个电动机需求呢?两个电动机的电压加起来匹配电调,还是电流加起来匹配电调?谢谢!

网友:
建议用双电调

网友A:
双电调还能设差速转向

网友B:
什么电机,你要说清楚。举个例,550系列电机,配一个火凤凰480A一拖二都可以,如果是750电机,那就480a一拖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你要说清楚。举个例,550系列电机,配一个火凤凰480A一拖二都可以,如果是750电机,那就480a一拖 ...

比如180电机两个,是并联在一起接电调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180电机两个,是并联在一起接电调吗?

2个180电机,你只需要买一个火凤凰320A一拖二即可,上2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180电机,你只需要买一个火凤凰320A一拖二即可,上2S电池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调还能设差速转向

差速优势就是转向非常灵敏。

网友C:
180双电机,不用320A的电调吧,太大了

楼主:
也不一样,对电动机的影响也不一样。请问一般来说,双180用多大电压的电池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双电机,不用320A的电调吧,太大了

电池的电压不一样,对电动机的影响也不一样。请问一般来说,双180用多大电压的电池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双电机,不用320A的电调吧,太大了

还有就是电调我算出来大概30A就差不多了,电池电压6V左右,不知道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