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里的PID默认对应多大轴距的

楼主(2020-09-07):
BF里的默认PID对应多大轴距的机架的,有没有输入一个轴距,默认推荐一组PID的地方。最近做了一个轴距 85CM的机子,没有合适的PID不敢随意试飞

网友:
木有,pid跟电池,桨叶,电机都有关系

网友:
可以建议给软件开发人员,不过这事想得美

网友:
就按穿越机的轴距来吧
稍大一些 比如F450级别 应该也能应付
但是如果大太多,例如载人级别 估计就不行了
干什么活,就用什么级别的设备最好倒是大疆的哪吒有这个功能,说明书里给了一张表,大概是330-550各个轴距对应的感度建议值

网友A:
现在BF应该是主要针对主流5寸设置的PID。每个版本的BF都要Tuning Tips,解释不同轴距或动力搭配怎么调整。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4.2-Tuning-Notes
中文版只翻译到4.1:https://pitronic.gitbook.io/beta ... qiao/betaflight-4.1

网友:
现在没看到,但如果有就最好了

网友:
可以设计,录入机架尺寸、动力、重量,计算出推荐的PID

网友:
原则上4.2默认PID是合适90%标准6S五寸机,但是我……用默认PID飞一切,包括五寸、七寸、三寸、涵道、95X等等,有很多东西可以从配置和装机方向控制,比如控制推重比。

网友:
但是牙签机用默认就不太行了,推重比太高

网友:
轴距对应的是混控,pid跟整机配置有关,不同用途有不同的pid

网友:
bf默认pid是比较适用于五寸机的

网友:
bf的设置其实是适应大部分的机器的,并不针对5寸,按照wiki自己的话说,默认可以适应大部分设备。不过这个适应只是飞起来,不怎么抖动而已。小鸡调整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有必要,特别是4.2出了一个pid比例滑块,一般就够用了,飞机轻就滑块往低走点,飞机重就滑块往高调。也能应对一般的问题。至于什么算“轻”什么算“重“那需要你起码经手过几台同类飞机之后才能有个判断。不过加狗加卡录的肯定比没有录像设备的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BF应该是主要针对主流5寸设置的PID。每个版本的BF都要Tuning Tips,解释不同轴距或动力搭配怎么调整。
...

在4.1里我们还能看到开发团队对pid的建议,但是4.2里更多的是针对不同用途飞机参数的设定,pid几乎没怎么提了。而且4.2加了个pid滑块,对初学者来说友好多了,没那么玄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