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似于猎鹰的飞机,尾撑怎么固定?

楼主(2020-09-07):
问题如题,类似于猎鹰的飞机,两根尾撑有什么比较好的固定方案?我的机翼材质EPP,单独用胶怕不牢靠,各位大神能拍个图分享一下你们的安装经验吗?

网友:
3D打印个安装座,我的就是那样固定的很结实

网友:
不嫌弃外观的话   直接在机翼开个小孔,上尼龙扎带

网友:
然后用上万能的热熔胶

网友:
最好是3d打印个支架,重量轻,固定也稳定

网友:
找个小块长方体的EPP,开个槽放碳管。

网友:
3D座固然好,可是咱没有3D打印机。
泡沫块,开槽,类似U型截面。粘杆,再粘到尾翼上。

网友:
还可以换个思路,在杆子上做个翼台。

“把机翼固定现在翼台上”,这方法就多了,皮筋捆绑或者螺丝都是可以的。

网友:
同意猫猫
紧贴机翼不是不能固定,但会影响副翼。如果想紧贴下表面固定的话只能放弃内段副翼,只保留外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