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600 各型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9-08):
LOGO600有不带尾字符的 有SX 有SE 这些型号有啥区别?手感有区别吗?是不是相互转换也很方便?谢谢指导

网友A:
LOGO600,最早期的,没有第三轴承座,中联是分体的。
LOGO 600SE,与上面的基本一样,但好像是加长了尾管,这个我不太确定。
LOGO 600SX,也有说是V1版本,一体的中联,有第三轴承座,橙色的水平翼和尾垂尾,这个也是本人认为最好飞的版本。
LOGO 600SX V2,这个我没有拥有过,不知有什么改进,尾垂翼只有一个边是橙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O600,最早期的,没有第三轴承座,中联是分体的。
LOGO 600SE,与上面的基本一样,但好像是加长了尾管, ...

谢谢您的详细回复 看来二手的得收SX

网友B:
所有se都是拉长版600se就是700,基本出的顺序就是楼上的顺序,买新的总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se都是拉长版600se就是700,基本出的顺序就是楼上的顺序,买新的总没错

谢谢指导

网友:
logo 600保有量最多应该是600sx v1吧,v2好像也不多

网友:
学习了,原来600可以拉长到700的尺寸。

网友C:
SX加长尾管是不是也可以飞690?

网友D:
Logo所有SE都不能碰

网友:
引用 网友C:
SX加长尾管是不是也可以飞690?

可以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go所有SE都不能碰

请教一下 为什么呢?

网友E:
Logo600是最好飞的飞机,没有之一,v1机身与v2机身不同头罩不同,v2有电池板自锁,v1没有依靠魔术带勒紧,其他改动不大,机身可以用窄尾管座用22mm的尾管飞550,也可以把窄尾管座拿掉用25mm的尾管飞600,再加长尾管皮带尾舵机拉杆飞690,但是5000电池不好放进去,而且logo的通病是主轴真的软。

楼主:
引用 网友E:
Logo600是最好飞的飞机,没有之一,v1机身与v2机身不同头罩不同,v2有电池板自锁,v1没有依靠魔术带勒紧, ...

讲解的真详细 了解了不少关于LOGO600的知识 收货很大 非常感谢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讲解的真详细 了解了不少关于LOGO600的知识 收货很大 非常感谢赐教

狗600除了是12s换电池麻烦之外,整机手感没得说,而且塑料机身只有坏与不坏,不存在变形这个暗病说法,在一个要飞得舒服一定要改,动静皆宜,冰人大桨夹,压带轮,皮带轮,梯形齿皮带换成圆弧齿,尾巴以前只能用spx的,现在可以选择很多,尾桨夹改金属更放心,3200的花牌电池暴力飞3分半很轻盈舒服,同时我又用4200的电池飞低转速练习螺距掌控,奈何大机出动太累了,我的给出掉了,总之如果还入大机,我一定还选狗600,550的6s动力差那么点意思,要说比较接近狗的手感我目前飞过的也只有kds7.2了,只是真的重重重。

网友:
讲解的真详细 了解了不少关于LOGO600的知识 收货很大 非常感谢赐教

网友:
开眼看世界,不要被古董传说蒙蔽了双眼

网友A:
LOGO 600sx 配VBAR,的手感 是无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O 600sx 配VBAR,的手感 是无敌的。

配KBAR呢?差很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