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的馈线,能延个五 六米吗

楼主(2020-09-08):
家住在农村,飞飞机每天上房,能不能,把图传的馈线延长个5到六米的,立个杆,每天就不会上下房了

网友:
信号衰减会很厉害

网友:
可以在屋顶上做个中转(如果不怕在睡觉的时候被烤腰子的话)

网友:
买个大功率的图传

网友:
看过国外的远航视频,200mw图传,双接收(平板加棒子)对着一个30cm多的卫星锅搞定向远航,视频输出线放了两米多长,天线馈线肯定是不能好几米的

网友:
关键是馈线的阻抗要匹配。。。。

网友A:
没问题,卫星信号弱不,当年玩锅馈线也十几米,只要阻抗匹配就行,当然还是有衰减,尽量短

网友:
衰减很厉害,建议用好点的天线,比如枫叶的

网友:
射频这些东西真的难懂

网友B(2021-03-27):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卫星信号弱不,当年玩锅馈线也十几米,只要阻抗匹配就行,当然还是有衰减,尽量短

哥们是不是亚卫论坛过来的,也是星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是不是亚卫论坛过来的,也是星友?

好多年前玩的了,原来的卫星论坛基本都没了,我还留着一个DM500s的接收机,还有一大堆英制F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玩的了,原来的卫星论坛基本都没了,我还留着一个DM500s的接收机,还有一大堆英制F头

哈哈,我也留了两台DM500, 当年天天上楼顶调星,都是回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留了两台DM500, 当年天天上楼顶调星,都是回忆啊

转发器相继都换数字加密了,而且网络发达了,有机场啥都能看,卫星也就没人玩了,玩玩业余无线电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发器相继都换数字加密了,而且网络发达了,有机场啥都能看,卫星也就没人玩了,玩玩业余无线电也不错 ...

是啊,而且论坛也没了,楼越来越多,锅都装不了了

网友:
馈线越长信号衰减越大,我感觉你可以尝试一下,加个功放。

网友(2021-05-22):
馈线质量好。接头做得好得话。单馈线平均衰减 0.38db/米 6米就是-2.3DB的衰减 接头一般衰减2-3个DB

一般500MW的发射是27D 接6米线后带接头2个,估计就只有21DB不到了。

网友(2021-07-26):
多可以把图传接收也放屋顶,视频信号用线拉下来

网友:
可以是可以,得用低衰减的馈线,比如lmr400巨贵巨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