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nano接收机最大电压

楼主(2020-09-08):
有谁用黑羊nano接收机接过5v以上电压的?问客服说不超过5v,但想问下5.3或者5.5v会不会烧

网友:
一共买了近20个,只剩下一个全新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都是直接接的5V BEC

网友A:
BEC有时候电压会大于5V,5.2V这样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有时候电压会大于5V,5.2V这样也有

谢谢。

网友B:
黑羊只有当年5v版本的图传对电压敏感,电压高了就会烧一个元件。现在的图传和接收都没见过有类似情况发生了,小范围波动都没啥影响,当然,飞控bec能力的提升也是一个方面。nano接收倒是要注意上面的贴片,有个ic发热后就容易被挤掉,所以包热缩管的话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羊只有当年5v版本的图传对电压敏感,电压高了就会烧一个元件。现在的图传和接收都没见过有类似情况发生了 ...

试过5.5v,5.6v波动,还好。再高就不敢了,怕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