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m32云台控制板安装位置必须要在yaw电机正上方吗?

楼主(2020-09-09):
四轴
无人机
换机架后,类似大疆御那种机架,storm32
云台
要吊装在机头位置,空间有限,无法放下5cmX5cm的控制板,安装在机身后方可以吗?
storm32应该是用板载
陀螺仪
和相机位置的IMU数据解算输出
电机
的运动,这种分离安装是否可行,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2021-02-23):
有双感应器的,控制板可以装任意位置

网友B:
可以,准确矫正板载imu安装方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