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偷气孔/作弊孔 请教

楼主(2020-09-09):
最近开始飞涵道机,一直担心推力不足,所以搜了下,有的朋友说开偷气孔/作弊孔,我看国外油管的up主-在飞翼的70 yak130的腹部开了个类似矩形的偷气口后,推力增加了300g,感觉效果很明显,所以也想尝试,因为我也是yak130.
有几个问题想跟大佬们请教:

1.偷气孔一般开多大尺寸比较合适?

2.偷气孔的形状是不是尽量避开直角,要尽量做到圆滑?

3。偷气孔外部是否需要蒙一层窗纱,作为过滤和保护扇叶的作用?

4.偷气孔所带来的推力提高是否明显?

5.偷气孔会不会增加了风阻,反而效果不如不加?

一次性问了这么多问题,实在是不好意思,希望各路大佬能过来给小弟指教,再次感谢。

网友A:
说说我个人的见解:
1. 没有答案。应该这样理解:涵道的进气口截面积是涵道截面积的的1.1~1.2倍比较合适,因此先测算一下飞机本身的进气口截面积,然后开偷气孔的时候大概有数
2. 是的。原则上按气流能顺滑进入涵道,少产生紊流(顺滑)
3. 要看偷气孔是开在什么位置,一般在机腹的偷气孔,尤其是在前轮后面的,建议加个格栅,滤网会影响进气效率的
4. 要看机型、偷气孔的位置、大小和工艺
5. 只要偷气孔不是凸出在机身表面,或严重破坏涵道进气道的气流,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本人也在飞这个,外转PNP,觉得动力挺够了(我不做暴力飞行),声浪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个人的见解:
1. 没有答案。应该这样理解:涵道的进气口截面积是涵道截面积的的1.1~1.2倍比较合适, ...

感谢,我也是从别人那里请教了一套配置,飞翼机身+fms 铂金涵道+80a电调,应该动力够,但是忍不住好奇心啊

网友:
开作弊孔肯定是有用的

网友:
牛屄!!!!都看不懂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