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眼镜天线螺丝松动

楼主(2020-09-09):
有套筒推荐么 这东西太容易松动了手里的套筒根本伸不进去 有知道规格的么

网友:
买不起大疆

网友:
咸鱼上有卖的,搜一搜吧

网友A:
淘宝搜关键字(空心六角套筒卫浴)尺寸我不清楚,我没有大疆,只是帮个忙

网友:
估计是上了第三方的天线 导致的吧

网友:
这个只能拆开弄了

网友B:
安利一波,枫叶店里有专用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利一波,枫叶店里有专用小工具

我去看下

网友C:
遇见过同样情况,后来自己拆开,发现,馈线因为这个松动,在上天线的时候,被拧断了,后来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见过同样情况,后来自己拆开,发现,馈线因为这个松动,在上天线的时候,被拧断了,后来送修了

用的多大套筒

网友D:
有车床的话可以把套筒外面车掉一圈就可以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车床的话可以把套筒外面车掉一圈就可以进去了

想自己买个套筒试试 具体也不知道多大规格的

网友E(2020-10-18):
引用 网友B:
安利一波,枫叶店里有专用小工具

搜不到啊,给个关键字吧,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搜不到啊,给个关键字吧,谢谢!

这个,枫叶店里下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关键字(空心六角套筒卫浴)尺寸我不清楚,我没有大疆,只是帮个忙

市面上的套筒太厚,插不进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枫叶店里下架了

谢谢,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找到了

客气了,好用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我有个简单的,就是拿尖的镊子当钳子,试试,能扭紧的,试过了

网友G:
2个螺丝把面板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2个螺丝把面板拿下来

拿下面板也得卸了天线螺丝才能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