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盛210v 最后还是选择你 可怜的工作室改装

楼主(2020-09-10):
空间空间  这是让我最头疼的事情,看好cjm250悲剧条件不允许,所以只能放弃了

给大家看看我是如何改造自己的工作室

去买一块1200mm*35mm*15mm的铝板做平台

淘宝买的重型三角支架,看很多人是拿来做热水器支架或者洗脸盆支架  据说承重500斤,收到一看还是挺厚实的,应该没毛病一个三角架子就配套4个膨胀螺丝

我用电锤打孔时候才发现这墙太软了,里面感觉空了一样,重点是膨胀螺丝装上去竟然拧不死。这可让我头疼死了,不放心在墙两边在装上角铝。虽然膨胀螺丝拧不死但是所有螺丝装上后自己爬上去也没毛病感觉还挺结实。

最后的效果就是这样了,这一天就干了这。

想了一晚上还是不放心 第二天就去买了2根30mm*30mm的铝棍来在做外部加强

毕竟那么重的东西长期放在上面  底下还蹲人,还是安全第一。这样结实多了靠谱

车床到啦,这个小车床几年前买的,真是买来做什么也不懂  就是个垃圾

下面才是主角

包装的不错

买的是微盛210v升级版的  也不懂升级在哪里

2个人很轻松的就抬上去了  小机器没想象的那么重   比我雕刻机轻多了

下面是试车成品

做个启动器杯头

回头买个胶套就能用了

我得吐槽下这个启动器  太不好用了  90及以下的飞机这个原装的杯头太大吸不住整流罩,一直打滑很难启动。

原厂还没有可以选择小的启动头  现成的也都不通用  只能自己加工

一个陪伴了我10年的锥子

改造后柄用铝合金档次一下就不一样了

网友:
改得很棒

网友A:
在洗手间,不是太潮湿了吗?

网友:
地方小功能强!

网友:
空间有限,能利用的都得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洗手间,不是太潮湿了吗?

没事又不是洗澡的地方  我的台钻长期都放在这 也没生锈

网友B:
要小心哦,现在小房间、卫生间墙壁基本上都是轻质砖做隔墙的,还是找个承重墙壁。

网友C:
这个车床用多大的车刀   我的10*10的车东西一点也不光  数控车刀也一样 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车床用多大的车刀   我的10*10的车东西一点也不光  数控车刀也一样 什么原因

我就用10*10的,刀锋利就行。自动走刀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小心哦,现在小房间、卫生间墙壁基本上都是轻质砖做隔墙的,还是找个承重墙壁。

还行机子不重   ,经常检查一下就好

网友:
有个工作室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
同款锥子

网友:
湿度太大,床生锈。

网友D:
恭喜你一次就选对了厂家,我以前不懂,从别的皮包公司拍换来换去都不能,最后还是选了同一厂家的,现在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一次就选对了厂家,我以前不懂,从别的皮包公司拍换来换去都不能,最后还是选了同一厂家的,现在OK了 ...

我发现市场上210床身都一样,除了华飞的  其余的床身宽度都是100的,精度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价格也没差多少 3-4千  微盛的贵一点点  看是个大厂还是买他家的靠谱点。据说他家的25铣评价挺高的。所以就买他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小心哦,现在小房间、卫生间墙壁基本上都是轻质砖做隔墙的,还是找个承重墙壁。

应该探查清楚比较好.

网友:
这空间利用的 !  有启发.

网友:
论利用空间,我就服你!

网友E:
我也在看这款,请问楼主这个重量一个人能搬动吗

网友:
地面瓷砖太显脏了,换一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市场上210床身都一样,除了华飞的  其余的床身宽度都是100的,精度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价格也没差 ...

买210D,比210重多了,床身宽度是135的。

网友(2021-04-15):
里面感觉空了一样,重点是膨胀螺丝装上去竟然拧不死。
----- 这种情况可以找个易拉罐剪开,
----- 在膨胀螺丝上卷两层(别太多)
----- 拧紧后与墙体的接触面变大,就结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市场上210床身都一样,除了华飞的  其余的床身宽度都是100的,精度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价格也没差 ...

华飞180是10公分宽的,重量接近60公斤

网友(2021-11-25):
相当有创意的改造

网友:
洗手间空间也能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看这款,请问楼主这个重量一个人能搬动吗

没问题可以抬起来

网友F:
我是拿我书房当工作室,也是地方太小,只能买小机器,也买的这款小车床,这款车床刚买来,问题多得很,现在被我改了好多,改了电子挂轮自动走刀, 升级了快换刀架,调了床头对床身导轨的平行度,增加了大拖板止动,这才好用一点,不然就原厂那个状态,太难用了,买过来,车个螺纹或者改个走刀量,还得换挂轮弄得一手黑油,车个100长圆柱,大小头能差十几个丝,稀烂。后来改完就好用多了。

网友F:
木板钉的底座,稳得一笔,几百公斤都压不坏

网友F:
拿一根40的铝棒,夹着,不要顶尖,车一段120长的圆柱,用千分尺测一下两头和中间尺寸,看看差多少,我的刚买回来一测心凉半截,差十几丝,想退回去又麻烦了,就自己买间隙片,垫了床头,花了几晚上时间调了平行,现在车50长圆柱,直径大小头差不到5μ,做模型的话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拿我书房当工作室,也是地方太小,只能买小机器,也买的这款小车床,这款车床刚买来,问题多得很,现在 ...

这机器怎么说呢,个人觉得还凑合啦 玩具机要求就别那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木板钉的底座,稳得一笔,几百公斤都压不坏

早知道我也就用木板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一根40的铝棒,夹着,不要顶尖,车一段120长的圆柱,用千分尺测一下两头和中间尺寸,看看差多少 ...

我一般好少干长件   100mm干过  误差不大  我也是各种改,这机子一定要改挂轮  不然没法玩  还有加个光栅尺跟百分表座挺好使得

网友:
我的内卫生间被我全部放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