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FPV眼镜

楼主(2020-09-10):
我一直再用008D pro眼罩,感觉眼罩的DVR功能几乎不用,太鸡肋了,有没有比这款眼罩效果好一点的,不带DVR的呢,推荐下

网友A:
dvr不用怎么找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r不用怎么找飞机?

这点我真没想到,但是我只在100米范围飞,基本用不上

网友B:
大概炸在什么位置自己知道的,打开BB响去捡就好。就算电池掉了也会在那片范围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炸在什么位置自己知道的,打开BB响去捡就好。就算电池掉了也会在那片范围内的

嗯嗯,那推荐一个比008D pro稍微好点的呢

网友:
我自己用过的2个DVR也很糟糕~BR1代自己改装的HDDVRMINI和奥姆威V1眼镜的DVR录出来一直在闪屏。。。。(飞的时候画面很好的录出来就是一直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r不用怎么找飞机?

到咸鱼买个老人儿童手表或者宠物定位器。
只要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就能找到。
老人手表最好,因为可以打电话寻机,还轻,手表铃声很响亮。
咸鱼一百左右一个。

楼主:
我想问下肥鲨的telepor V4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肥鲨的telepor V4怎么样

DJI不香吗?非要买老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不香吗?非要买老外的

大疆贵啊,这眼镜闲鱼才四五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疆贵啊,这眼镜闲鱼才四五百

看了下,都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产物了,你真要这个,还不如去看下skyzone 01,虽然也是垃圾品牌,不过好歹也算是支持下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都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产物了,你真要这个,还不如去看下skyzone 01,虽然也是垃圾品牌,不过好歹 ...

可以,我去看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都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产物了,你真要这个,还不如去看下skyzone 01,虽然也是垃圾品牌,不过好歹 ...

好像我看那个分辨率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