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做个f35 喷口

楼主(2020-09-10):
             对垂起像真机的垂涎已久,从早期的av8b鹞式战机,到鱼鹰,现在的f35,都是很喜欢的。能垂起的飞机给人感觉很科幻,有点未来风。
国外尝试的较多,有些已久试飞成功了,有不少视频可以参考,还是少走不少弯路,前辈们的努力还是值得后来人学习的。
当然国内某宝也能搜到一款,垂起试飞成功的f35,两千多块,也在合理价格吧,但是受众稀少,销量好像不是太多。
关于垂起战机的优劣讨论由来已久了,有很多文章和视频,感兴趣的可以搜一搜,这里就不做过多讨论了。总之是存在即合理,有其适用场合。

       具体原理也不难,几节可以转动的管道,转动平面与垂直方向有一定的夹角,这样转动时,喷口的角度会发生变化。其实简单一点,一级转动也能实现,只要转动平面与垂直夹角为45度,转动180度时,喷口就会由水平变为朝下方向。但是这样一来,转动对接部分必须是圆,圆的斜切45度后截面是一个椭圆,其实是无法转动的,需要将截面处改为圆形,截面变化太大了,不好处理,另外在转动的过程中,喷口方向其实不是直接向下偏转的,会先向左或者右,然后再朝下,这个过程在飞行中是不可行的,推力方向这样变动会无法控制飞机姿态。

       所以早期苏联的雅克141设计了这种2节转动的管道,截面夹角为22.5度,这样一个正转,一个翻转,喷口就可以由水平线性可控的向下偏转直到垂直向下。后来这项技术被美国拿去进一步开发,才有了后来的f35.  具体原理可以参考下面的视频链接。

楼主也是仿制这种结构,用一个120涵道做动力源,3d打印后面的喷管,用3个串口舵机控制偏转,做一个小板子来协调舵机的对应控制策略。希望最终的效果能够实现。

目前结构设计还在继续,这两天完成后再更新。

或者有其他可以实现喷口转换的思路也可留言讨论,垂起还是有吸引人的地方的。

网友A:
希望这块板子不仅能实现角度转换,还能实现左右偏航的姿态控制。
即两路接收机或者飞控的pwm输入,高电平1000-2000,一路控制倾转,一路控制偏航
输入电源BEC供电,与飞控或者接收机共地
输出三路伺服电机,如有需要还可以接行程开关

网友:
看着挺好的,支持楼主。
PS:b站的小学生弹幕不看也罢。

网友:
看着挺好的,支持楼主。
感觉这个结构要装个陀螺仪同步

楼主:
晚上加了加班,细节做了一下,穿上了加强筋丝袜,性感多了,可以准备3d打印了。

网友:
浩哥,用涡喷呀

网友:
这个太牛了这个,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叫矢量发动机,看起来很高级

网友B:
强烈支持楼主,希望楼主能够成功。深圳远景的F35做的64涵道,市场定位不准,64涵道在体育场、一般的路边跑道都可以起降,用不着垂直起降,还要卖二千多元,自然就被市场淘汰了。建议楼主做大尺寸涵道(至少90以上)的垂直起降,以彻底解决大涵道对场地跑道要求高的难题。当然大涵道垂起,电池是瓶颈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支持楼主,希望楼主能够成功。深圳远景的F35做的64涵道,市场定位不准,64涵道在体育场、一般的路边跑 ...

原来如此,现在做的是120涵道

楼主:
重新装配了一下图,可以做向下偏转了,可惜不会做这个动画,有高手会做动画的,我可以吧图纸发过去,大家一起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这块板子不仅能实现角度转换,还能实现左右偏航的姿态控制。
即两路接收机或者飞控的pwm输入,高电平1 ...

如你所愿,就是这样打算

网友:
楼主厉害了,一定不要烂尾

楼主:
       研究了一下动画效果,还是有点小技巧的,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做出效果来。而且细心的我发现,必须三个关节联动转动才能满足效果,不然喷口会向一边歪。第一个关节转动90度,后面2个关节转动180度,另外结构设计也要调整,发现有干涉,所以运动仿真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多花2个小时动一下,比做出来之后发现问题更有效率,省钱省力省时间

楼主:
精度不是太好,勉强能用吧,先试试看,不行就光固化3d打印了

网友:
太厉害了!!我看精度挺好的。

网友:
牛逼啊,期待楼主首飞

网友C(2020-10-24):
坐等更新,我最近也在搞垂起f35,70涵道的,在重量控制,飞控和飞行器强度上都遇到了瓶颈咱们互相扶持分享帮助一下,大家都不要烂尾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坐等更新,我最近也在搞垂起f35,70涵道的,在重量控制,飞控和飞行器强度上都遇到了瓶颈咱们互相扶持分享 ...

你用的是FMS的内转70涵道吗?测过最大推力有标称的2700G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FMS的内转70涵道吗?测过最大推力有标称的2700G吗?

我用的是4s涵道啦,6s怕超重...

网友:
理念相当到位但请严格控制成品重量。。。。。。

网友E:
楼主开工之前有没有测一下120涵道直喷和尾喷口转90°两者之间推力的差别呀?看楼主的图纸,喷管两边还预留了两个接口,是按真机布局,将喷出的气流引向两边主翼来控制飞机roll向的吧?电动涵道功率恐怕完全不够的哦,可能真要上涡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开工之前有没有测一下120涵道直喷和尾喷口转90°两者之间推力的差别呀?看楼主的图纸,喷管两边还预留 ...

实不相瞒,还没测试过,硬件制作出来之后,由于太忙,软件开发给耽搁了,现在还没能动起来,所以也没测试过推力大小。。不过这个是参照国外的设计的,他们已经实际飞过了,从视频里看,推重比估计不是很高,飞的有点勉强。侧面的两个出风口是用来控制rol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开工之前有没有测一下120涵道直喷和尾喷口转90°两者之间推力的差别呀?看楼主的图纸,喷管两边还预留 ...

涡喷就不要想了,要用涡扇。

网友F:
请问这几段之间是怎么密封的

网友B:
楼主进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进展如何?

在调试程序,3个舵机联动调试

网友:
如果不追求还原的话不建议这么搞,涵道轴向长度这么短还不如直接转涵道,搞这种尾喷口推力损失不说 死重太大了。ROLL控制加俩30MM小涵道就完了,没多重还用不着舵机,这么小的涵道响应很快,效果比引气好多了。

网友:
目前电涵道搞这种玩意难度挺大,主要是加上前风扇装机推比需要过1,而这种结构推力损失又小不了。真做可以试试涵道装在最后面一节顶着出口装,效率还能上来一些。但最终即使能垂起了也不会剩下什么续航,想做的能玩还得喷子

有精力折腾这不如去给飞翼70肥电做套肥电c的膀子,再解决一下地面画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4s涵道啦,6s怕超重...

然而4s没力

网友:
坐等结果,不着急

楼主(2020-11-30):
今天更新一下,拖延症犯了好久,跟小伙伴讨论了程序该怎么弄,三段分别的转速匹配,不过还是有点小问题,勉强能动了

网友(2023-01-28):
我有个问题,这种,怎么实现45度偏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