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帖

楼主(2020-09-10):
删帖

网友A:
VBAR设置软件点 安装/setup,第二个选项卡 接收机/receiver 里面可以对遥控器通道重新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R设置软件点 安装/setup,第二个选项卡 接收机/receiver 里面可以对遥控器通道重新映射

手机软件接蓝牙调的,里面选独立接收机,好像调不了通道,Bar5。1的,没有5。1的PC端软件。。。

网友B:
那就换个K8呗,K8都5.3.4

网友C:
servo 是不是插錯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rvo 是不是插錯孔

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个K8呗,K8都5.3.4

言下之意,5.3.4的以前的版本都有通道混乱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rvo 是不是插錯孔

应该不会,RD接的尾舵机,ch123接的三个斜盘舵机,rxc接接收机GEAR,rxb接的接收机的THRO,rxa通过专用线接的接收机上的三个斜盘舵机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RD接的尾舵机,ch123接的三个斜盘舵机,rxc接接收机GEAR,rxb接的接收机的THRO,rxa通过专用线 ...

RX-A 通道有三支接腳,由上而下是 AILE, ELEV, RUDD
咖啡色/黑色接 AILE
紅色接 ELEV
黃色/ 白色接 RUDD.

RX-B  PITCH (AUX1/CH6)
RX-C JR GYRO感度預設是AUX2

v8

v8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A 通道有三支接腳,由上而下是 AILE, ELEV, RUDD
咖啡色/黑色接 AILE
紅色接 ELEV

JR控白玩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搞懂,谢谢,下班回去再试下

解决了,谢了,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