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银燕的舵机怎么了?

楼主(2020-09-10):
近期用银燕3004金属舵机飞3D,前几天副翼舵机卡死炸机。这两天仔细检查,机上的几个舵机都有问题,换上以前买的,新的就不正常,抖动、回中不准,几个居然选不出一个可用的,这可是全新的啊!

网友:
同意,我以为是我的问题,每个都回不准飞机舵面每一下位置都不一样

网友:
看来回中不准不是我一个

网友:
我之前也是囤了几个,然后等拿出来用的时候居然只动了它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诶。。。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接舵机乱抖,后来换大电调,又好了,最后分析是电调供电不足,不知道原因是不是一样

网友A:
试试舵机直连,直接一个舵机,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回中不准可能是拉力不够,应该用更大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舵机直连,直接一个舵机,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回中不准可能是拉力不够,应该用更大的舵机。

3004是金属齿的,3.5kg的拉力,应该可以的了。

网友B:
如果用的是FUTABA 的FASST 的兼容接收机,在接收机上选择高速时(红灯快闪) 我用银燕和FMS 的舵机有时会抖舵; 这种情况时有时无,有的舵机明显有的不明显,但是选择低速(红灯慢闪)就不会出现抖舵的情况。

网友C:
我的3.5米大滑翔机因为银燕的升降舵机损坏种地了,一共才飞了不到30分钟。

网友D:
本人的感觉银燕舵机不耐用,不如辉盛,多数出问题是线路板,但价钱比辉盛贵多了,一个顶3!所以我一直都在用辉盛。

网友:
我有几个辉盛用了7年,现还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3.5米大滑翔机因为银燕的升降舵机损坏种地了,一共才飞了不到30分钟。

我喜欢用银燕的舵机,有3次舵机直接冒烟烧毁炸机,现在改用FMS的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的感觉银燕舵机不耐用,不如辉盛,多数出问题是线路板,但价钱比辉盛贵多了,一个顶3!所以我一直都在 ...

辉盛的舵机有山寨的,还有其他品牌的舵机可以推荐吗?

网友(2020-10-13):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是FUTABA 的FASST 的兼容接收机,在接收机上选择高速时(红灯快闪) 我用银燕和FMS 的舵机有时会抖 ...

和你同样的现象。我倒是没有注意模式,只是换了一个接收机就没问题了

网友:
原来如此,难怪总说吊机需要频繁修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用银燕的舵机,有3次舵机直接冒烟烧毁炸机,现在改用FMS的舵机。

好像是刚通电过了一小会就烧掉了。还没咋玩,都好几个舵机都这逼样 找不到原因。银燕舵机玩的太伤心了。

网友:
看来现在的银燕舵机质量还不如辉盛的舵机啊,还死贵死贵的。

网友:
银燕es08的舵机爱坏吗?

网友:
银燕ES08ma2,在15E上已经烧了10多个了,我模友同样烧了7,8个。每次必炸。我有一次同时烧了两个。从这次双11开始再不用银燕飞像真机。
补充一句,主要是3D飞行废舵机,大舵面,大角度,高频率使用,银燕还是不行,毕竟价钱在那里摆着的。当然,银燕舵机配FMS之类的还是不错的。
来自微站

网友(2020-11-13):
我也是 好几个舵机卡死  最气人的是空中控制板冒烟 其余舵机无电 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