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吹塑板制作cootie迷你伞翼机

楼主(2020-09-11):
       入魔三个月,飞机做了不少,真正能飞的没几个,一日,偶然得到一张cootie迷你伞翼机的图纸,手头又正好有做飞机剩下的吹塑板(我做飞机都用吹塑板做,好买,文具店就有),就照着做了一个,不到30克,因为实在找不到体育馆之类的大的室内空间试飞,只好去了森林公园的大草坪,由于本人基本没有遥控的经验,加之飞机太轻,在室外微风的情况下很难飞好,甚至有时候还逆风悬停了那么几秒,视频在下面,一手拿控一手拿手机拍摄,飞成了波浪线,让各位大佬见笑了,室内试飞时还比较平稳的,就是空间太小,经常撞墙。

网友:
发个图看看你说的吹塑板是哪种

网友A:
这种?看来是很软 做小飘飘估计是可以

网友B:
不错不错
似乎在哪见过,是这个吧: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light=%C9%A1%D2%ED
遥控器也不错哟
飞机只用两个通道?油门和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似乎在哪见过,是这个吧: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5607&highlight ...

对的,只有两通道,油门一大就上去了,减油门就下降
原贴是用的轻木,我用2片吹塑板,强度也还好,就是太轻了,完全不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看来是很软 做小飘飘估计是可以

就是这种,4毫米的,我的飞机都是这种做的,不过建议机身用碳片加固,机翼用胶带包边,这样就算碰撞,也不会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看来是很软 做小飘飘估计是可以

这种吹塑板要注意,不同方向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拿到手里要试试,一般横向的强度比较好,还可以稍微弯折,纵向的就不行了,一弯就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4毫米的,我的飞机都是这种做的,不过建议机身用碳片加固,机翼用胶带包边,这样就算碰撞,也 ...

奥~有点意思,重量感觉优势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有点意思,重量感觉优势大不大

比KT板冷板轻,毕竟少了两层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KT板冷板轻,毕竟少了两层膜

两层膜重量倒是不多,要是差距不大我还是喜欢冷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层膜重量倒是不多,要是差距不大我还是喜欢冷板哈哈

个人感觉还是轻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还是轻一些

网友:
好可爱的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