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型线图左右是对称的吗?

楼主(2020-09-11):
扫描了向阳红09图纸,切割了型线图,左右竟然是不对称的?

网友A:
兄弟,你要想清楚,船体是船艏尖,船尾钝的。这是船体线型图,每一个肋骨都是对称的,换句话说,你可以这么理解,把这个线型图从中间切开,各做各的对称图右边是船的前半部分,左边是船的后半部分,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明白

网友:
这问题好像有点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要想清楚,船体是船艏尖,船尾钝的。这是船体线型图,每一个肋骨都是对称的,换句话说,你可以这么 ...

你说的我明白,就是型线图里面单独一根做肋的话两边是对称的,我问的是型线图中间线左右两侧宽度是否也是一样的,型线图不是分左右两块肋板么,右侧是前面的左侧是后面的。你的意思是他们可能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要想清楚,船体是船艏尖,船尾钝的。这是船体线型图,每一个肋骨都是对称的,换句话说,你可以这么 ...

你的意思是图纸上的型线图左右不一定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图纸上的型线图左右不一定对称?

建议先不要自开料  先去看上一个月的制作帖子  假如真想试试就买个便宜套材

网友:
所有船的线形图都是根据龙骨方向按一定具体切片出来形成肋骨图的,你说的两边对称那种情况在小船或者老船里面比较常见,现代舰船从经济性和航行性能出发,往往会采用比较复杂的线型,很少出现前后对称的船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图纸上的型线图左右不一定对称?

怎么可能呢,肯定是对称的啊,不对称的叫航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呢,肯定是对称的啊,不对称的叫航母

可是扫描出来的就是左右宽度不一样。图纸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扫描出来的就是左右宽度不一样。图纸有问题?

从网上找的图,凑合看吧。这么说吧,船体是一个不规则的几何体,船艏窄,中间宽,船尾收窄的这样一种形状,你可以先把所有的肋骨描一遍,然后按编号依次排开,这样你就能明白了。

网友:
每一个编号的型线图对应每一个侧视图的编号位置的,描好后cad对称一下就得到完整的图了,这个图纸就是只画了一半的线图,需要你自己对称得到另外一边的线图。

网友B:
中尉:鉴于你的无知,你被降级为列兵了。
每块肋骨均有编号,从船首开始编号依次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尉:鉴于你的无知,你被降级为列兵了。
每块肋骨均有编号,从船首开始编号依次加大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我的意思是型线图是否两边对称,你说的是制作肋骨的过程。两码事啊。型线图分左侧和右侧,我想知道的是两边是否宽度的尺寸是一样的。刚才切的这个图在PS里面打开之后两边长度不一致,导致我只能知道最宽的一边的尺寸(最宽的一边型线图尺寸宽度就是船宽的一半),可是另外一半的宽度不知道。

网友C:
同一编号的肋骨线型图左右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编号的肋骨线型图左右对称!

图纸上的船模整体线形图左右是否对称。。。

网友:
应该是对称的,具体的你应该参考纵向剖面图来观察

网友:
不一定,取决于绘图人的习惯,很多图纸在绘制过程中左右都会显示最宽肋骨的线,比如你这个最宽的应该是6号线,那么很多图纸左右都会画上以便参考,
你这个只画了一面,不影响

网友:
这就根本不叫做肋骨图!
这只是型线图(旧称,现在似乎都叫做线形图了)的一部分而已。
肋骨图的话,尤其是大船,远远不止11个肋骨,你要那图纸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D:
楼主脑洞清奇啊,船体型线图每根肋骨当然是左右对称的,这很难理解吗?

网友:
图纸因为纸张受潮、褶皱等等各种原因会发生尺寸变化,所以老图纸拿到手第一桩事就是对图纸尺寸的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脑洞清奇啊,船体型线图每根肋骨当然是左右对称的,这很难理解吗?

你可能没看问题吧?谁都知道肋骨是对称的,现在说的是图纸上的型线图左右是否对称,问的不是做肋骨的时候是否对称,这个是个人都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看问题吧?谁都知道肋骨是对称的,现在说的是图纸上的型线图左右是否对称,问的不是做肋骨的时候 ...

一般的模型型线图都不是对称的啊,这很明显。。。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看问题吧?谁都知道肋骨是对称的,现在说的是图纸上的型线图左右是否对称,问的不是做肋骨的时候 ...

图上已经标得很明确了,谁都看得出对称不对称,就你还在纠结。这是大家都蠢呢还是大家都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模型型线图都不是对称的啊,这很明显。。。

有人说是对称的,有人说是不对称的(说是只有航母这种比较特殊的才会出现左右不对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上已经标得很明确了,谁都看得出对称不对称,就你还在纠结。这是大家都蠢呢还是大家都笨?

光看这个图看不出来对称不对称。就一个这么个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光看这个图看不出来对称不对称。就一个这么个图。

用这种画法应该是对称的。其实我看完帖子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楼主还是不明白呀?在Q群问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看这个图看不出来对称不对称。就一个这么个图。

这个图,左右两部分分别代表后视和前视线图的一半,用的时候分别镜像一次形成完整的线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种画法应该是对称的。其实我看完帖子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根据船宽可以得出型线图右半部分或者左半部分的宽度,就是船宽的一半。如果型线图对称的话,左侧或者右侧的宽度也是船宽了。如果不对称的话,那就算不出型线图另一侧的宽度来了(因为表格里面只有船宽,如果型线图不对称的话无法进行打印,因为算不出宽度)。因为图纸上面就有一个型线图,还有一个龙骨(估计也不准),没别的任何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种画法应该是对称的。其实我看完帖子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因为图纸是需要放大的,放大的时候,只能是放大一边(根据这一边在sw里面画样条线)。(SW里面直接导入时输入图片尺寸进行放大),如果是不对称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你计算不出来型线图左+右的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种画法应该是对称的。其实我看完帖子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如果可以确定这个型线图左右对称,那么在sw里面导入图片画样条线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图片宽度设置成船宽(尺寸根据比例计算),如果左右不对称,那么就完蛋了。

网友G:
扫描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误差的,然后你再扫描人家的扫描件,误差加大!一般船舶的船体在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左右舷对称的,向阳红09也不例外,这船我也做了,不错,期待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船宽可以得出型线图右半部分或者左半部分的宽度,就是船宽的一半。如果型线图对称的话,左侧或者右侧 ...

图纸没特别说明就是对称的,你镜像后放大想要的尺寸打印就行。可能是你想得太复杂或我想得太简单了,记住这个不是真船图纸,有些图纸还是手工画的,错误多得是。太纠结做不下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扫描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误差的,然后你再扫描人家的扫描件,误差加大!一般船舶的船体在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左右 ...

一直纠结呢,这个船的资料基本不多,我是从陆海空模型图册上面看到的。上面的资料很少,而从网上找,资料就更少了。百度图片找了找,上层建筑和图册明显不一样,估计是改造了好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纠结呢,这个船的资料基本不多,我是从陆海空模型图册上面看到的。上面的资料很少,而从网上找,资料 ...

这条船我已经制作好了一条,计划等着出套材

网友H:
人家的意思是这张图扫描出来后从中间竖线往两边量得出的结果是两半的各自宽度不一样,所以就有点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人家的意思是这张图扫描出来后从中间竖线往两边量得出的结果是两半的各自宽度不一样,所以就有点懵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直接就给我弄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就是这个意思,直接就给我弄懵了。

可能这船的前头部分宽一些,然后往后逐渐收窄,所以两边图就靠近的号的肋板就不一样宽了,你把肋骨在龙骨上顺序排好连上线就完了,线图呢么糙,船舷线稍微修整下过度流畅就行了,我觉得吧没必要那么较真,像真船玩的是个细节,外形肉眼看不出和真船有多大区别就好了,我也不懂这些,意见粗浅

网友:
我的向阳红09开工啦,各位多多指教噢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0903

网友I(2022-04-04):
一个简单的图搞得我头都晕了,是不是我太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简单的图搞得我头都晕了,是不是我太笨了?

这种图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只不过大部分图不是缺斤短两就是模糊的要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纠结呢,这个船的资料基本不多,我是从陆海空模型图册上面看到的。上面的资料很少,而从网上找,资料 ...

虽然大多数线型图上最外面的肋骨宽度,会给出船体最宽的宽度,但是也不一定啊,要结合俯视图轮廓来确定船体甲板线的投影宽度,来找出船体最宽的位置,建模的时候也应该参考多方向的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