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飞控固件版本问题

楼主(2020-09-11):
请问一下,OMNI F3飞控在github上的release版本中对应哪个hex?是后缀OMNIBUS那个吗?
地面站信息,固件版本号3.1.7,硬件显示是OMNI:

github上3.1.7版本发布的hex:

网友A:
嗯对呢  F3对应的omnibus 那个   F4对应的 omnibus f4

网友A:
还有不要怕刷错固件基本刷不坏

网友B:
o 的  F3  最後版本 是  BF 4.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不要怕刷错固件基本刷不坏

好的,多谢,我刚开始玩穿越,就怕刷错了刷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o 的  F3  最後版本 是  BF 4.0.6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对呢  F3对应的omnibus 那个   F4对应的 omnibus f4

你好,请教下,有块F3带0SD的这应刷哪固件,多谢了!

网友C:
我的好像就是刷错了,现在刷不回去了;
我第一次刷的是系统自动选的;
然后找到以前的图片;发现我买回来的时候是:omni 3.3
但是我刷了omnibus后,发现用不了。然后不知道现在要刷什么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好像就是刷错了,现在刷不回去了;
我第一次刷的是系统自动选的;
然后找到以前的图片;发现我买回来 ...

你的会不会是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