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里的电机是用多少伏特的

楼主(2020-09-11):
手头有几个从佳能、惠普打印机里拆下来的直流电动机,看个头,也不很小,打算做个八九十厘米长的船模,但是不知道它的工作电压是多少?用12伏特的免维护电池做动力是不是可以?请各位老师参谋一下,行不行?给拿个主意。多谢了先!

网友A:
打印机里面的电机,基本都是步进电机。。。楼主看看电机有几根引线就知道了。。。

网友B:
我拆过一个旧的惠普打印机,打印头的确是直流电机,不是步进电机方案,个头看是555电机,里面铜丝比较细,转速比较低,扭力大,还是铜套轴承,做动力估计不太行,应该只适合低速工作。

网友C:
现在打印机用步进电机很少了,都是直流有刷加光栅控制,不过都是高速低扭力,齿轮变速输出,不适合直驱船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一个旧的惠普打印机,打印头的确是直流电机,不是步进电机方案,个头看是555电机,里面铜丝比较细, ...

谢谢老师回复!正向您所说的那样,个头像555大小,输入为一正一副两根线,普通的电刷电机。我试验过,12伏特做动力输入力道还是挺大的。可惜不知道这种电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只要知道它的工作电压,就有了评估的大概依据。再说,用在低速的船模上,电机转速低一点,没什么要紧的。唯一担心的是,这种电机可不可以较长时间工作。再一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里面的电机,基本都是步进电机。。。楼主看看电机有几根引线就知道了。。。

谢谢老师回复!这几个电机都是两根线输入,一正一副,调换接头,可以改变反正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打印机用步进电机很少了,都是直流有刷加光栅控制,不过都是高速低扭力,齿轮变速输出,不适合直驱船模 ...

谢谢老师的提示!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不适合直驱模型呢?是因为它的扭力小了吗?如果在高速的情况下,通过齿轮降速,再驱动模型,是不是可以呢?记得模型书中曾提到,小电机可以通过齿轮组,来驱动船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