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 055DaoDan驱逐舰一艘 1:100

楼主(2020-09-12):
受玩舰船模友的毒,加上怎么也管不住自己这颗躁动的心,一艘055的故事就开始了

楼主:
一切先从改图纸开始,改了大概6个晚上

楼主:
定位板,船架,各种大改

楼主:
切割完毕

楼主:
骨架,肋骨各个部位都预留了插钢轴的口,龙骨啥的想不直都难.

楼主:
椴木用的全是4MM厚的,为了让插口更紧,在画图时把插口宽度设为了3.85MM,拼装时根本就不需要胶水粘合,唯一的缺点就是插进去稍稍有点费劲,手疼

楼主:
画的船架,按照指定位置肋骨外扩一些距离画的,能紧贴完成后的船底。

楼主:
骨架全部完成,准备蒙皮

楼主:
船架完美贴合,预留3MM正好

网友:
这龙骨做的------超群的漂亮

网友A:
木板的时间长了也会变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板的时间长了也会变形吗?

潮湿变形很快,一般都需要平放,不平放也会弯

网友B:
可以帮忙切一套1米的吗?有偿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帮忙切一套1米的吗?有偿服务

能是能,比例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帮忙切一套1米的吗?有偿服务

也就是1:180

楼主:
假组上建

网友:
兄弟,您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我想问一下,您说画图的时候把宽度设为了3.85mm,这个设置是要求每个插口都需要统一量还是有什么指令可以直接让插口保持在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