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天翁 装机记录贴

楼主(2020-09-12):
这次二手了架信天翁,原来一直在观望这款,但原厂360的价格实在划不来,两周前终于等到一位模友出,300直接收了架带电机电调空机(不得不说信天翁闲鱼真的太难找,不知是太好用你们不愿意出还是己经炸成渣后实在出不了,相比御猫就正常多了)

楼主:
先开箱,居然发现是热熔胶粘的,副翼也全断裂,真不知道上位机主是怎么飞的

楼主:
接下来做下机型对比,可以看出比小胖略胖又略扁,至于冲浪者……可以退役了

楼主:
现在正式开始装机,不过要先切机身重新粘,这热熔胶估计都能挖掉十几克

楼主:
果不其然,直接减掉40克

网友:
你这花的时间不如送个外卖挣点钱,这样都可以买个新的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没必要这么折腾

楼主: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下两个修平泡沫接触面的小技巧,用小刀切泡沫造机身时,几乎都会遇到切不齐,泡沫间隙大的问题,第一个修平方法是把两块泡沫贴一起快速磨擦,也可以在木板上板上磨,这样泡沫受热会直接变平

楼主:
而第二个方法,干过钳工的估计都知道,我们先准备一个平面,一块木板,玻璃都可以,只要够平,接下来用铅笔涂满(修铁时都用红丹粉,但泡沫我试过还是铅笔最好用),再把机身贴上去磨,这样高的地方便露出来了,用小刀轻轻的削掉一层,这么来个五六遍,等接触面全变黑,再在砂纸上磨一遍,磨完再削掉一层毛面,我们就能得到一个非常平的面,粘好后基本看不出间隙

楼主:
下一步,安装电调舵机,这里的配置是原厂2207  1300KV电机  6045双叶桨,好盈铂金30A电调  PTK绿色数字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步,安装电调舵机,这里的配置是原厂2207  1300KV电机  6045双叶桨,好盈铂金30A电调  PTK绿色数字舵机 ...

用这种电调,前边减重白做了,上穿越电调起码能省30克

网友A:
40克的热熔胶,前机主狠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克的热熔胶,前机主狠人一个

其实只有15克,剩下25克是铝板和铝管重量

楼主:
接下来是接口,舵机线继续用9孔插头,供电用XT30,当然这样裸露在外美观和降落时肯定会受影响

楼主:
这里有个小细节不错,信天翁排插孔有个槽,可以把过长的舵机线圈里面,不像我之前改冲浪者小胖还要算好长度

楼主:
下一步是云台板,信天翁装飞控位置有点尴尬,装中部后期会挡住检修口,所以只能向后放

楼主:
然后开始爆改机头,主要是为了舱盖和小胖通用,省的弄出几种型号来

楼主:
感觉爆改后莫名像某款二战机了

网友:
惨不忍睹!!!

网友:
我便宜转让AR全套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