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和黄铜粘接用什么胶水?

楼主(2020-09-12):
用于轴系固定和防水,本来想用704或5905,但商家说黄铜粘不上,用环氧树脂又太脆,轴系振动容易开胶或断裂,请教各位一般用什么胶水?能凑合用704吗?

网友:
AB胶试试

楼主:
丙烯酸酯AB胶吗?

网友:
结构胶防水性能不错!

网友:
对,五金店、超市一般都有。

网友:
用AB补土,防水又坚固。

网友:
都是用AB胶粘的

网友A:
需要受力用塑钢泥,相反丙烯酸才不结实因为铜离子会使不饱和树脂变性,如果使用ab胶使用环氧树脂系列的504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受力用塑钢泥,相反丙烯酸才不结实因为铜离子会使不饱和树脂变性,如果使用ab胶使用环氧树脂系列的504 ...

谢谢,请问塑钢泥是要用双组份的吧?另外本来打算用3M通用型环氧树脂,不知道这个粘接黄铜和504比起来如何,主要是比DP810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塑钢泥是要用双组份的吧?另外本来打算用3M通用型环氧树脂,不知道这个粘接黄铜和504比起来如 ...

塑钢泥双组份的,3m已经很高级了,504售价5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