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朋友们给看一下,这样弄X8可以吗?

楼主(2020-09-12):
计划,用两块四合一电调,并连四根飞控输给电调信号线,倒换下置电机三相线,使其和上置电机转向相同。不知道行不行得通,朋友们给点建议哦

网友:
用两个会有行程不一致的问题。用一个让两个电机并联吧。话说你要整个3d穿越机吗?

网友:
纯粹折腾可以,4个电机 拉不动吗,而且X8效率太低了

网友:
B站有个人X8上下电机转向是反的,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网友A:
大胆猜测一下,可以当成八轴设置,就是不知道飞控咋搞

网友:
没有问题的 暴力和飞行时间短了

网友:
早二年的假X8

网友:
必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胆猜测一下,可以当成八轴设置,就是不知道飞控咋搞

DF里有一个X8选项,但不能设置

网友B:
翼飞f7支持8个电机输出,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飞f7支持8个电机输出,了解一下?

好的,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