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炸鸡捡起来就飞的感觉真爽

楼主(2020-09-12):
知道这是什么机子吗,炸了好几次次,终于再最后一电的时候把横轴炸弯了

网友A: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网友B:
哪有那种机子啊,都是骗人的。

网友C:
hcp100s的锁尾挺好,就是尾巴有死区麻烦,而且手感很怪,太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坠落的太猛,没收住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那种机子啊,都是骗人的。

我这款就是,小炸根本不用修,捡起来就飞,如果是草地上,基本炸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p100s的锁尾挺好,就是尾巴有死区麻烦,而且手感很怪,太硬了

仔细看,这款只有机身是hcp100s,尾电机是农心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看,这款只有机身是hcp100s,尾电机是农心杯

换得啥主板?飞了挺多小鸡,就mcpx的手感最舒服

网友:
只有伟力还在

网友B:
大伟力出便宜飞机就很不错,以前玩驰远,后来玩伟力,高端来说我觉得还是380吧 小鸡始终是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得啥主板?飞了挺多小鸡,就mcpx的手感最舒服

换的xk120主板,一个换了暴力电调,一个是原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伟力出便宜飞机就很不错,以前玩驰远,后来玩伟力,高端来说我觉得还是380吧 小鸡始终是小鸡

恩,380还是需要场地支持,小鸡随便找个地方也能玩,毕竟微型直机利润没大机和多轴高,金属件加工难度比大机的大的多,有坚持做直机的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k130

外壳是

网友E:
楼主分享一下你的控是什么牌子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分享一下你的控是什么牌子和型号

这是改装版华科尔 d1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改装版华科尔 d10

楼主厉害啊,刚开始我以为是朗宇出新控了,某宝搜索半天找不到,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改装版华科尔 d10

请问这个改装有教程吗?这样改有什么好处呢?可不可以直接飞朗宇M2?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改装有教程吗?这样改有什么好处呢?可不可以直接飞朗宇M2?

谢谢!

用配套的外接小接收器就能飞,原d10外形有点偏大笨重,手感也一般,所以换了个外壳,我是加了高频头的,可以说通吃大小机型,之前我发过一个简单的改装过程,因为改装的时候没有拍很多照片,只拍了几张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3165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配套的外接小接收器就能飞,原d10外形有点偏大笨重,手感也一般,所以换了个外壳,我是加了高频头的, ...

谢谢回复,先去学习学习。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配套的外接小接收器就能飞,原d10外形有点偏大笨重,手感也一般,所以换了个外壳,我是加了高频头的, ...

另外M2配套的外接小接收是Futuba协议的,您的高频头是选的哪种?D10加高频头以后稳定性怎么样?

手里还有台72MHz的JR PCM9X2,有没有靠谱点的2.4G高频头推荐呢?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M2配套的外接小接收是Futuba协议的,您的高频头是选的哪种?D10加高频头以后稳定性怎么样?

手里 ...

我的高频头都是从控里面拆下来的,用了三四年了,一直很稳定,我里面加了三个高频头,cc2500我是从伟力x6遥控器上拆下来的,三合一四合一我都用过,感觉没单个的稳定好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高频头都是从控里面拆下来的,用了三四年了,一直很稳定,我里面加了三个高频头,cc2500我是从伟力x6 ...

厉害!
我的9X2想换的话如果不要四合一好像就剩JR原装(太贵了,还不如买新控)和Frsky的了,请问我这控可以像您这么改加高频头吗?加高频头需要改成PPM模式吗?
好多年都没接触了,得慢慢学起来。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
我的9X2想换的话如果不要四合一好像就剩JR原装(太贵了,还不如买新控)和Frsky的了,请问我这控 ...

有专门改控的帖子,你可以去找找,我只知道d10是最好改的,其他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专门改控的帖子,你可以去找找,我只知道d10是最好改的,其他的不清楚

好的,多谢啦

网友G:
楼主的130在这种地方炸了还能无损真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130在这种地方炸了还能无损真牛逼

这不是130,只是外壳是,130炸一下基本上是没法继续飞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配套的外接小接收器就能飞,原d10外形有点偏大笨重,手感也一般,所以换了个外壳,我是加了高频头的, ...

D10控能改放进7E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130在这种地方炸了还能无损真牛逼

看来直线是比较耐炸,轴承和齿轮都没事那真是挺厉害的哦。

网友H:
伟力110能改这个直线舵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D10控能改放进7E里吗?

估计不能,7e里面空间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伟力110能改这个直线舵鸡么?

可以改,前提是你要有相关配件,因为驰远已经倒闭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改,前提是你要有相关配件,因为驰远已经倒闭了

直线舵鸡线要对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线舵鸡线要对调么?

有个舵机要改反向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个舵机要改反向

正负对调就可以了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负对调就可以了是么?

是的,碳刷板接线和电机接线都对调一下

网友:
想买驰远的大桨不知某宝还有卖吗?

网友:
抓起来就飞的机子,50克以下最好了,越大坏的越厉害

网友(2020-10-16):
在草地上很爽,要是草长得很高,那更爽。

网友(2021-03-01):
引用 楼主:
这是改装版华科尔 d10

就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