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一架塞斯纳182plus,翼展1.2米

楼主(2020-09-12):
在T宝上买了一架新版塞斯纳182plus,翼展1.2米,比旧版的精致得多,没那么粗犷了,性价比很高。
先看看配件:

套材还多送了一个机头罩和电池仓盖,非常贴心。

148元的套材值了……

楼主:
左右机翼非常平整,没有一点扭曲,模具做得非常精准。

楼主:
水平尾翼也很平整,左右升降舵分开控制。

网友A:
最高级的全套600多,真是性价比很高。。

网友B:
敢问是哪家的套材? 上个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是哪家的套材? 上个连接吧

在某宝上搜“塞斯纳plus”就有很多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级的全套600多,真是性价比很高。。

在百元这个价位,性价比算很高了,值得拥有。

楼主:
塞斯纳PLUS教学安装视频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DYzMDY2NjM2NA==.html?pgcpgcid=UNDMwMTIxODUy&sharekey=a1ad90693b65381cebe64e9dfb0efc730 长按复制此口令 $CeQ2cVSCIWK$,打开【优酷APP】就可以看了~!

楼主:
第一步先装机身

楼主:
飞机的零件按照位置装上就行,不需要做任何调整,模具做得很准确。

楼主:
这架飞机用的是进口EPO,表面很光滑,密度大,模具做得真的非常精确,安装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很轻松

网友:
厂家给配的锁起落架和机翼的螺丝有点短,建议换成40MM的,另外前起落架,尤其是(配带减震的,如果配带减震的前起落架,那个轴最好换长点的)安装有些问题,可能需要在机头上面和侧面开孔,要不螺丝刀拧不到。飞机整体飞行还好,就是头轻、而且飞机整体也轻,抗风性一般,自己加些配重更好。

楼主:
第二步粘机翼

楼主:
左右机翼很轻松就粘上了,机翼中间粘纤维胶带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