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46不带轴承的发动机调试求助

楼主(2020-09-12):
发动机
安装在飞机上,发动后机身平时发动机转速不是最高,头45度左右发动机转速升高,收小油门机身平时转速有所提高,但机头向下埋头发动机转速会下降,这时抬头发动机会喘两下熄火,这个是主油针大了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平放调到最高速后主油针逆时针3-5格

楼主:
高速转速不稳,一阵一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速转速不稳,一阵一阵的
高转速不稳,转速忽高忽低,查下油路和排气回压部分,油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玩过os40la,和你的46la一样就一个油针,这个发动机给我印象是特别稳定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