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系统电池更换

楼主(2020-09-13):
车床系统现在设置刀偏记忆不住,无论如何设置都是按原来的走,随便填个刀偏置也是按原来的走,前一个月还可以设置,是不是电池不行了?打开看里面有两个电池,一个在板子上是3V纽扣电池。
看着像点焊在板子上的。

另一个是3.6V,在板子外面。

纽扣电池不好测量,蓝色3.6V测量电压3.5V。使用中系统也没有报警电池电压低,使用手册也没讲电池的问题,设置新的刀偏记忆不住,和电池有关系没?蓝色3.6V现在是3.5V需要更换不?板子上的纽扣电池如何判断需要更换了,电焊上的如何更换。有朋友换过电池的给讲讲。

网友A:
好量啊,电池下面印制板上有焊接点,表笔直接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量啊,电池下面印制板上有焊接点,表笔直接量就好了。

板子不好拆,有根往显示器去的排线特别短,拆板子还得先拆显示器拔掉排线,板子上的排线插头胶封着不好拔。

网友:
纽扣电池基本上都是电脑用的那种bios电池,3V的,有电焊机焊上就行

网友:
不用拆板子啊,照片能拍,就能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