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尾巴遇到左自旋急停可以停稳,右自旋急停会过冲然后弹回来

楼主(2020-09-13):
RT最近在调试小罗550时,调尾巴遇到左自旋急停可以停稳,右自旋急停会过冲然后弹回来。这个是什么情况的,大概问题会出在哪里呢?        顺便问下模友们,皮带机的话,尾皮带安装到什么紧度合适呢,自己感觉皮带过松转速高了打尾管响,紧的话呢,好像震动会大是不是呢。我最后调节到了的状态是 不装桨尾管摸上去手还是发麻的,机身没啥震动。合适吗、求经验分享

网友:
什么陀螺仪

楼主:
我用的神经元陀螺仪、之前没事、左右急停刹车都很正常、拉紧了皮带后,调节了尾舵拉杆后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stop B太高了
皮带松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理论上应该越紧越好,但这样很废轴承,如果轴承质量 ...

调节了刹车,感觉还是没用。

网友:
拉紧皮带尾中立点会有变化。

网友B:
看一下尾翼的中立点和左右行程正常吗?

网友C:
皮带不能太紧,论坛有帖子说只要转动尾桨能带得动大桨就可以了。我就是调松了皮带治好了msh480的金鱼尾。

网友D:
xl520有尾压带轮,皮带相对可以松一点
neuron我没用过,但是据说是做BRAIN的团队做的,至于brain陀螺仪的尾部动态,顺时针及逆时针自旋是要分别单独手动调节的,而VBAR MB的这两个参数都是自动调整的
建议进陀螺仪尾部调整菜单找找这个设置
另外检查一下尾舵左右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尾翼的中立点和左右行程正常吗?

行程完全正常、中立点也正常。调节到了尾滑块和波箱平行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不能太紧,论坛有帖子说只要转动尾桨能带得动大桨就可以了。我就是调松了皮带治好了msh480的金鱼尾。

不能太紧对吧、有没有那个帖子的链接呢 我看看怎么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xl520有尾压带轮,皮带相对可以松一点
neuron我没用过,但是据说是做BRAIN的团队做的,至于brain陀螺仪的 ...

松一点  一般这个松的状态是怎么来衡量呢

网友:
松紧程度用一起子在尾波箱位置下压皮带能压到和尾横轴中心平行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太紧对吧、有没有那个帖子的链接呢 我看看怎么介绍的

你搜金鱼尾问题集,胖河马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搜金鱼尾问题集,胖河马写的。

好的

网友: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更长一点的尾桨试试,可能会有惊喜,个人经验!

谢谢小草老师、我试试看!

网友F:
这个问题,是机械的问题,你检查一下,整个尾旋翼组得所有轴承,尤其是尾中联跟尾轴,哪怕配件是新的,也不一定配件就没问题。不装桨,机身没啥震动,尾管却能震得手麻,百分百机械部分有问题,震源基本就是尾旋翼

网友:
感度,机械结构,检查完一步一步检查,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是机械的问题,你检查一下,整个尾旋翼组得所有轴承,尤其是尾中联跟尾轴,哪怕配件是新的,也不 ...

好的、我拆开看看

网友(2023-11-23):
遇到你说的问题,我是提高了感度,基本改善,还有就是k8里把尾旋翼的偏航比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