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9充电器不小心输入6S电源,超压烧坏了,请问需要更换哪个元器件

楼主(2020-09-13):
要求是12--14V输入电源,我不小心用6S电包直接给供电了,瞬间不亮了,  请问一般超压是烧坏了哪个元器件??功率管?电阻?

网友A:
不烧得厉害返厂就付运费十元钱搞定。厂家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和他道别吧。我也是同样操作。厂家说芯片烧了,又没有配件了。修不了。你可以打电话问下,说明你是红色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烧得厉害返厂就付运费十元钱搞定。厂家就是这么任性

确实,前年返修过一次,连寄回的运费都没要,简直不敢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烧得厉害返厂就付运费十元钱搞定。厂家就是这么任性

求厂家联系方式

网友B:
随便修电视的都可以,只是不知道能不能买到配件。修理师傅可以找到代用器件。家门口找个师傅问问吧

网友C:
A6 A9都停产了, 有可能是没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修电视的都可以,只是不知道能不能买到配件。修理师傅可以找到代用器件。家门口找个师傅问问吧

谢谢,我觉得也是,原理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6 A9都停产了, 有可能是没配件了

配件应该都是标准元器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6 A9都停产了, 有可能是没配件了

那新产品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修电动车充电器的应该都会修

都会修,但是买不到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厂家联系方式

你在论坛搜索下a6 a9回复里应该有。再说一句,这个a9设计现在看,还有有问题,没有宽电压,那怎么不设置保险丝呢!

网友D:
超压先烧降压芯片和电容,电阻一般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新产品是啥

A 12

网友:
这厂家服务还可以,前几年修过A6只收零件钱,快递费都没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压先烧降压芯片和电容,电阻一般没事

这个么

网友:
1117估计挂了,电路要从输入端一路查下去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1117几个脚的电压,看正不正常,如果没有电压,往1117的上级电路查,这情况应该是上级的MOS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