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精灵3PRO电池怎么了?

楼主(2020-09-13):
哪位大神帮我看看精灵3电池,充电时前两个灯一起闪耀

网友A:
如果不是电池特别热的情况下充电,那就是温感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电池特别热的情况下充电,那就是温感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电池特别热的情况下充电,那就是温感电阻坏了

谢谢,一会回家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