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能够运行细致流畅运行DRL等模拟器的电脑,需要 ...
请问下,能够运行细致流畅运行DRL等模拟器的电脑,需要的最低配置

楼主(2020-09-13):
如题,要换电脑了,就是只做文字工作。从来不玩游戏,将来也不会玩游戏,唯一只玩这些航模
模拟器
。只考虑台式机。笔记本不考虑,因为显示器太小。
预算4000到5000。包括32寸的显示器,因为做文字需要个大大的显示器,要不看得眼疼的不行。

网友A:
3000不带显示器就足够了,显卡:rx588,cpu:2600x,硬盘直接上三星固态512g,内存条用海盗船16g单根(不用双卡是因为后期可以再加16g或者8g单根内存条)我学生党,这配置玩主流游戏基本满特效爽飞,就是主机有点热。配服务器12v,12x12cm的散热风扇,只接5v,不然吵得你脚步都听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