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放电和插头的选择,有个问题不明白

楼主(2020-09-13):
现在电池倍率动不动就100c了,按照1500mah的电池,放电电流可以达到150A了,但是XT60插头额定才30A,瞬时才60A。一个2306电机随便拉个高都是20-30A电流,4个电机就是80-120A电流,是不是要更换XT90才行了

网友A:
60完全够用,没必要。看来是物理学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完全够用,没必要。看来是物理学习不好

解释一下

网友:
不知道XT60、XT30、JST能承受多大电流。。。。好奇

网友B:
放心,真的拉到80A你的电调会先烧起来,而不是XT60

网友C:
我理解的是30A60A是正常使用的技术指标吧,但插头的过载能力非常强悍,短时间内电流太大也许会有插头温升等问题,但还不至于发生故障。

网友:
你电机最高120A,xt60飞完烫很正常,但不至于去换90的头子

网友:
我只见过大电池采用XT90的插头

网友D:
电池100c也是瞬时,持续100c放电,36秒就把电池放完了,反正先死的肯定不是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真的拉到80A你的电调会先烧起来,而不是XT60

但是80A是4个电调一起,一个才20A,现在电调都是45A甚至60A,4个就是180A到240A,我关心的不是xt60烧,而是放电不够会导致提前底电压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100c也是瞬时,持续100c放电,36秒就把电池放完了,反正先死的肯定不是插头

插头放电不够会导致提前底电压报警。我试过换大一号插头比小一号的至少多飞两分钟才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是30A60A是正常使用的技术指标吧,但插头的过载能力非常强悍,短时间内电流太大也许会有插头温升等 ...

看过xt60最高是60A,就算8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是30A60A是正常使用的技术指标吧,但插头的过载能力非常强悍,短时间内电流太大也许会有插头温升等 ...

故障是不会,但是会导致提前底电压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100c也是瞬时,持续100c放电,36秒就把电池放完了,反正先死的肯定不是插头

但是电流被插头限制了,我们有必要去追求高倍率电池吗?50c也够了,还有电机的拉力完全发挥不出来,也被电流限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释一下

电机线直径多少?电池线直径多少?线径决定电流通过的多少,明白吗!

网友E:
别细想,太认真你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头放电不够会导致提前底电压报警。我试过换大一号插头比小一号的至少多飞两分钟才报警

理论上是有这个问题,但是XT90和XT60接触电阻差0.25mΩ,过10A的电流,电压差别是0.0025伏,80A电流才会差到0.02伏,至于悬停状态,应该不至于导致提前低压报警,有可能是你的小插头老化或者松动了导致接触电阻变大了,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电流被插头限制了,我们有必要去追求高倍率电池吗?50c也够了,还有电机的拉力完全发挥不出来,也被 ...

有必要,就跟车的速度表底320,但是你不会跑320一样,电池倍率大给用户提供的是储备动力,紧急情况可能就是需要那一下100安的电流拉高,差的电池出不来就炸鸡了,好电池就能保飞机一命。至于插头这种东西,唯一坏的可能就是过热,但是发热是有个过程的,Q=IRt,这里面还有个t不是?一千瓦的功率,只工作了0.001秒,也就产生了1焦耳热量而已,很快就耗散掉了。所以插头只要落地摸一下,不发热就不用换。

网友:
平方被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直径多少?电池线直径多少?线径决定电流通过的多少,明白吗!

貌似就你懂似的,你质疑电机厂商测的电流数据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必要,就跟车的速度表底320,但是你不会跑320一样,电池倍率大给用户提供的是储备动力,紧急情况可能就 ...

有理有据,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细想,太认真你就……

但是我现在正在考虑,XT30要不要换成XT60。配置是1507电机3300kv,配4052桨,4s850mah电池。

网友:
这么说吧,穿越机我暴力飞的I max是130多A,时间也就0.05s按公式Q=I^Rt  130x130x0.05x0.003=2.535焦,在安全范围,我平时花飞电流都在10~50A,就不用说了。

网友F:
还有你的电机需要的电流的电流根本到不了80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现在正在考虑,XT30要不要换成XT60。配置是1507电机3300kv,配4052桨,4s850mah电池。

换不换都成,不是天天满油的话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你的电机需要的电流的电流根本到不了80A

一个肯定达不到,但是四个电机呢。看看厂家的参数你就知道了

网友G:
不放心不如直接上xt150插头。

不过xt60足够了,因为满油门你顶多也就几秒钟,不可能全程满油门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放心不如直接上xt150插头。

不过xt60足够了,因为满油门你顶多也就几秒钟,不可能全程满油门在飞……

嗯,如果XT60瞬间电流可以达到100A左右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如果XT60瞬间电流可以达到100A左右就可以

我把穿越机当直机飞,拉大航线,满油飙高速,瞬间飞到120A,5s以内,没问题……

但是要说持续电流嘛,xt60顶多也就30A,xt90顶多也就60A,为啥呢?之前用308充电的时候,开25A双路充,xt60能顶得住,可是输入端电流接近60A,xt60不一会就融了,换了XT90才没问题了。

可是瞬间电流嘛,不管啥插头,估计你整个200A都没啥问题,因为也就几秒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把穿越机当直机飞,拉大航线,满油飙高速,瞬间飞到120A,5s以内,没问题……

但是要说持续电流嘛, ...

了解,会不会引起电压提前报警

网友H:
不用担心,电池根本不能持续放出那么高的电流,我用金砖120C1800电池,穿越机全油推满,没几秒电池电压就从4.2掉到3.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担心,电池根本不能持续放出那么高的电流,我用金砖120C1800电池,穿越机全油推满,没几秒电池电压就从 ...

好的,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100c也是瞬时,持续100c放电,36秒就把电池放完了,反正先死的肯定不是插头

哈哈,线接短点不就好了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头放电不够会导致提前底电压报警。我试过换大一号插头比小一号的至少多飞两分钟才报警

线接短点,电阻就小了,分压就小了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电流被插头限制了,我们有必要去追求高倍率电池吗?50c也够了,还有电机的拉力完全发挥不出来,也被 ...

我有一块45C和两个75C的,4S容量相同,在同一个飞机上,45C推油的时候压降特别厉害,但是75C表现的很平稳,

网友:
我见都是植保机上用90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G:
我把穿越机当直机飞,拉大航线,满油飙高速,瞬间飞到120A,5s以内,没问题……

但是要说持续电流嘛, ...

哈哈,难得看到一个现身说法的;
不过xt60上200a,我想肯定是顶不了10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