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X3 (更新版)

楼主(2020-09-13):
直驱X3 (更新版)之前发过一次帖子,很多朋友都敢兴趣,但是由于电机要改动,要改线,很多模友都止步了,后来我又经过了不停对比,终于发现一款现成的电机,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动就可以直接使用的,赶紧奉上给大家

楼主:
替换下来的东西和更换的电机的重量对比

楼主:
原来的重量

楼主:
电机不用改了,那么单向座怎么办?本着简单容易的原则,还是用原来的单向座。不过要做一些细小的改动。首先是把里面的滚针单向顶出来换个方向再压回去。在压回去之前要对单向座处理下,

楼主:
把前面的突起来的用钢锉干掉

楼主:
换个角度看看

楼主:
单向的方向

楼主:
由于单向座小了点,不能完全覆盖过电机的螺丝孔,所以要处理下

楼主:
做标记,有利于单向的安装和找中心

楼主:
找好中心后螺丝打胶拧紧。我这个是后来照的,单向飞爆了,要更换了

楼主:
至于电机的固定方式,我不是采用螺丝拧紧的方式,而是放置活动的方式,一可以减少震动传到机身,2是炸鸡的时候有位移可以缓冲下保护电机,3,其实最主要的是我懒

楼主:
电机下面随手找个条塑料条螺丝拧紧,然后就这个放到机身,利用机身的侧板卡住不让电机底座转动就可以了,图中的红色的固定柱子是机身固定柱子来的

楼主:
这个是之前改的,U8的第二版,要改KV,后来才找到便宜的U8,170KV的,试飞后动力也很暴力,飞不出和U8II的区别

网友A:
典型的鞍比马贵 而且还不是贵一星半点

网友:
折腾万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图啥呢?
本来人家设计的好好的,你这上来直接重了50多克

路過,玩機子就是圖個折騰嘛...

网友:
厉害,折腾万岁,加油!

网友:
电机上的塑料片和挡他的侧板亮边距离尽量一样。不然电机转动的过程中电机会产生径向的位移,轴会发生径向弯曲变形

网友:
江山代有才人出,前浪已死沙滩上

网友:
这电机这价钱~ 前面楼层说的对,鞍比马贵~

网友:
牛{:1_43:

网友D:
续航应该提高不少吧!

网友E:
如果电机硬固定在机身,电机和单向座软连接,

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鞍比马贵 而且还不是贵一星半点

这些电机都是咸鱼收来的植保机的拆机货,200就有了,比买个鞋子2520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图啥呢?
本来人家设计的好好的,你这上来直接重了50多克

虽然重了50多克,但是原来是360的桨,我改了380桨,原来是用1400的电池,现在我是用1800的电池,动力一点都不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续航应该提高不少吧!

续航提高了不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机硬固定在机身,电机和单向座软连接,

会怎样?

这个倒是没有想过,我只想到电机不固定,就算是猛烈的炸鸡,电机都可以飞出来,在地上滚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图啥呢?
本来人家设计的好好的,你这上来直接重了50多克

省了大齿,炸鸡就不会有扫大齿出现了,也不会有空中飞扫大齿的情况出现了,至于炸鸡憋烧电机这个是不会出现的,炸鸡那下早就电机堵转电调保护停机了

楼主:
至于有人说改直驱是往不好的改,哗众取宠,多此一举,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需要了。就像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两轮的电驴一样,为什么不用电机加变速箱的形式?为什么都是大饼电机直驱,不用机械波箱挂挡呢?

楼主:
先撸撸直驱有哪些优点:1,安静,没有高速齿轮的吵耳声音,能让初学者不会感觉到有压力。2:电机转速低,震动小,电机耐用,不用经常换电机轴,按照多轴的标准一个电机能用成千小时才需要维护。3,能省电点,我现在练习飞5分钟,下来电池还有3.78V  4,飞行下来电机温度很低,能连续不停的飞。5,省去大齿,能避免空中扫大齿,能避免炸鸡要换大齿的麻烦  5,这个电机对电池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一般的电池都能飞得很爽了。这些优点都是我现在所需要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炸鸡堵转后烧过俩电调的飘过
带保险丝都没卵用

    看个人需求,直驱 再好的调教和参数,有这么大个的陀螺,肯定没有普通电机这么灵活,有些人就是比较喜欢听切风的声音,不喜欢齿轮咔咔咔的声音,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吧!
    还有,炸鸡堵转保护+1 还有看单项的选型,单项超过一定转矩以后会打滑,也能有效的保护电机。传统电机直接扫了大齿盘拉倒,直驱确实有烧毁电调的风险。
   有优点,也有缺点,还是那句话,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哈哈哈哈哈

   还有就是省电的问题,盘式电机带这大一对桨,效率比小电机减速要高的多,续航时间长是必然,跟这个齿轮损耗关系不大。

网友:
这个可以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过一定转距后单向打滑,你真确定你电机能有那么大转矩?以平时拆横轴的扳手为例,加个杠杆使劲拧都无 ...

    抱歉我上面没说明白,我在回复中说的效率低,不是指的齿轮损耗。就大齿盘能有几个损耗?发光发热更不现实。顶天了3% 我在这里说的 效率,指的是,电机的效率。    还有,2400转的大桨戳地球,我觉得你这个手劲肯定抓不住..... 你要是说电机启动转矩,那说不准还真能抓住,看曲线图大概只有2左右。

网友:
改了直驱,不用折腾扫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醒你一下,初中物理讲的是功率=扭矩*角速度
你转的越快的情况下,虽然输出功率大了点,但是扭矩可能 ...

光算扭矩有啥意义,不算桨的惯性么?为啥一个鸡蛋大的冰雹天上掉下来能砸死人,但你手轻松拿得动?按能量守恒来,别看扭矩了。

网友:
我也认为是萝卜青菜,至于性能貌似没多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醒你一下,初中物理讲的是功率=扭矩*角速度
你转的越快的情况下,虽然输出功率大了点,但是扭矩可能 ...

   我也比较好奇这个到底能不能抓住,190KV 数据如下:

    还有,这不是我的电机,虽然电拖课本都还给老师了,但是我依稀记得,绝大部分无刷电机的转矩拐点都在85%左右?三角型绕线法可能会稍微高点。

网友:
高转速用手抓。。。。。。
效率应该差不多,必定级数少
折腾无极限
学习了

网友:
支持lz,有时间折腾也是乐趣之一。直驱是真的安静。

网友:
炸机时的扭矩很大一部分是电机强制停止过程的扭矩吧。正常驱动的扭矩在这里占比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都是想象,炸鸡那点惯性在电机扭矩面前不算啥

我前面都说了,炸鸡我见过一百多次,没见过把单项炸扫 ...

炸机情况比较复杂。有时候旋翼头直接撞到地面上就基本是一下子停住了。而且盘式电机的惯量比普通电机大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都是想象,炸鸡那点惯性在电机扭矩面前不算啥

我前面都说了,炸鸡我见过一百多次,没见过把单项炸扫 ...

   举爪,这个 扫 单项,大家一般都统称扫单项,其实有很多“扫”的方式,单项一般跟单项轴承座是过盈配合或者胶接,如果这边滑了,造成单项轴承在轴承座里面滑动,有些人也叫做“扫”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应该叫做单项和轴承套“脱”了。
   然后单项保持架损坏,或者滚针碎裂(没遇到过),或者顶针弹簧“折”了,这个一般叫做单项扫了。
  还有两种扫的方式。如果单项轴承里面的顶针,因为脱扣了,导致部分滚针不吃力了,也就是说这个单项轴承在轴受到径向力的某些时刻 会失去单项滑动的能力。这个也能称为“扫”了。
  还有就是,滚针咬不住了,有些暴力飞行以后可以看单项轴承套,上面有成锥圆形的“齿”痕,或者你看主轴,上面有明显的咬合的“齿”痕,这也算是单项扫了....
   emmm炸鸡我炸了二十来次吧,450炸了十多次,单项扫过2次吧我印象中,轴承座脱了1次  冰人的450sport混血版本,一般不注意收油门就有很大几率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跟我讲讲旋翼头咋能直接撞地面?啥姿势?你那个角度的时候大桨在哪?大桨根部还有螺丝可以卸力,动脑 ...

倒飞拍地就可以啊。旋翼头直接与地面接触时停止可以不用靠大桨传力。
假设转子质量是100克,按照u8的尺寸,质量分布按薄壁圆柱估算,从3000转开始100ms匀减速到0就大约是0.5Nm的扭矩了。实际峰值扭矩至少也是和电机最大扭矩是一个量级的。具体是多少不好说,但是并不是“在电机扭矩面前不算啥”。

网友:
五体投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没有想过,我只想到电机不固定,就算是猛烈的炸鸡,电机都可以飞出来,在地上滚滚

补张图:

楼主:
其实不用这个软连接的呀,电机不定死就好了。你这个电机这么厚的?试飞了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不用这个软连接的呀,电机不定死就好了。你这个电机这么厚的?试飞了没有?

坦白说,我懒动手,这单向座这样搞功夫最少,打2个孔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坦白说,我懒动手,这单向座这样搞功夫最少,打2个孔就完事。

哈哈,同道中人,我直接电机第柠个螺丝,卡住在机身侧板就算了

网友:
LZ 700 12s 怎样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分解仍在角落了,试机的舵机神了,自己炸鸡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加油

网友F(2021-02-08):
楼主,请问一下是用单向轴承当连轴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一下是用单向轴承当连轴器吗?

对,必须有单向

网友(2021-04-11):
主轴怎么固定在电机里不脱出来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過,玩機子就是圖個折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