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降落到地面 有一点左倾的趋势,,,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0-09-14):
FW450     降落到地面   有一点左倾的趋势,,,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起落架宽一点怎么样

网友A:
正常悬停左倾是正常的,为了平衡,没有问题。

网友B:
据说这个飞机能一键刷锅。

网友:
正常悬停应该是右倾,左倾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C:
稍微扶住直到平整落地就行。

网友:
飞多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悬停左倾是正常的,为了平衡,没有问题。

不是悬停,是落地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微扶住直到平整落地就行。

落地后,会向左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这个飞机能一键刷锅。

能,八字也可以

楼主:
找了个废鱼竿     截成20厘米两段       绑在起落架上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落地后,会向左倾一下

意思是落地在停转到地面时用摇杆稳住飞机直到完全挺稳,单桨直升机因为轴心力飞行中其实是有点侧倾的(飞行中不太明显,机子越小越明显)。

网友:
开自稳降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