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微盛wm210V,2000块值得入手吗?

楼主(2020-09-14):
贩子说是全新的,2000块不肯让价,我看参数只有68公斤,值得入手吗?卡盘尾顶全,没有其它配件。

网友A:
全新才2千买啊    我的微盛都花了3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才2千买啊    我的微盛都花了3800

贩子收回来的,除了本机没有其它配件,淘宝全新3400还有保修。2000多可以在闲鱼收0630,有点茅盾,本身也不是紧急需求。

网友B:
有地方的话,0630比这个好得多。

网友:
我试过,买低价配件不齐的东西,当你把配件买齐了,比全新的还贵。所以,要么买配件齐全的二手,要么买全新的。

网友:
让他给你打个表,精度好的话,赶紧买上我为了拍一台好一点的wm210,花了将4000过了,210前后换了几次,再以后到安徽盛辉的,

网友:
2000还行。。。就是有条件应该买工业机。。

网友:
关键在于使用率和加工范围。这两个因素确定了,也就好选择了

网友C:
我觉得2000可以,无非就是缺挂轮配件。可以自己去淘。挂轮用得也很少。。。

网友:
2000还可以,主要看你加工什么,210V属于家用车,经常加工钢铁还是建议上工业机,210V加工吃力,唯一优点就是在家里不太占地方。要是偶尔用用 徽盛还是不错的选择。其实配件也没什么,几个挂轮和一个钻夹头可有可无,我都是考虑换电子挂轮了。

网友:
这种小车床本身附件也不多。如果卡盘扳手和车刀扳手都没有,不知道是否好配。卡盘的反爪偶尔会用到没有可惜了。活顶尖和呆顶尖买也不贵,跟刀架中心架几乎用不到,买车刀和配个钻夹头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了,不贵。

网友:
配件配齐也费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贩子收回来的,除了本机没有其它配件,淘宝全新3400还有保修。2000多可以在闲鱼收0630,有点茅盾,本身也 ...

不急就慢慢选,慌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2000可以,无非就是缺挂轮配件。可以自己去淘。挂轮用得也很少。。。

要什么挂轮,直接花500块买套电子挂轮,那钱花得绝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