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七可以设置两个通道同时控制一个通道吗?

楼主(2020-09-15):
各位大神,麻烦懂这个控的解答下!我想用副翼和方向通道同时控制一个舵面,意思就是打副翼和打方向时,都能使方向舵动作,这个天七的控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副翼、方向联动。

网友:
认真仔细的看看设备说明书。

网友B:
你没搞清楚概念。通道是指的输出,一个舵机最多只能插在一个通道上。你的方向舵机插在某一个输出的通道上,而你的目的是使两个摇杆输入都能控制方向舵通道输出值的变化。

网友C:
这就是个副翼和方向的混控功能,天七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