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机友们,VBCT和IX20怎么选

楼主(2020-09-15):
多年老D10准备升新控。
主要飞直升机,偶尔飞固定翼。有一堆Kbar和俩mini Vbar pro。
感觉现在遥控器向前编程调试陀螺仪和电调是个趋势,futaba有点太保守了。看了看很火的vbct,和价格相近的ix20.

VBCT:

优势:看好它的直接调vbar功能,和好盈、蝎子等电调的数据回传。  用的人多,论坛有部分教程。

缺点:只能用自己的接收机,不能用kbar了,贵贵贵!据说容易受干扰失控。 手感不好,有很多小bug小毛病。

IX20:
优势:接收机便宜,能用kabr。中文系统, 有蓝牙,插上蓝牙模块外场也能凑合调机。 自家的新陀螺仪也能直接调试,还便宜。回传功能也挺全。
缺点:用的人少,难以获得技术支持,有什么bug的也不知道……

万能的机友们给点意见呗。。。

网友A:
目前貌似vbc是趋势

网友B:
必须ix20,陀螺仪可以用自家的6250 或者spitie2 都是可以回传和遥控器调餐,何必在vbct一棵树上吊丝

网友C:
喜欢哪个买哪个,都挺好的。

网友D:
感觉vbct除了软件方便点,做工手感都很一般

网友E:
直升机用vbct的人多,买的起vlink就行…

网友F:
直升机不二之选:VBCT

网友G:
玩直升机就vbct,用了保证不想碰其它的,做工是比futaba18sz差一点,摇杆手感比18sz好,就用过这两个控其它没用过不评价

网友H:
如果除了玩直机和其他机的话,买ix20   地平线的旗舰,不是盖的
地平线各种小鸡都很不错,而且也有自家的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貌似vbc是趋势

谢谢,确实是这样,vbar在国内还是非常普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ix20,陀螺仪可以用自家的6250 或者spitie2 都是可以回传和遥控器调餐,何必在vbct一棵树上吊丝

是捷克的那个 spirit 陀螺仪吗? 这个也能遥控器调参么?  感觉这个挺不错的,也有救机,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哪个买哪个,都挺好的。

要是有钱就鳌拜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vbct除了软件方便点,做工手感都很一般

相对传统控,软件方便不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升机用vbct的人多,买的起vlink就行…

vlink太贵了,,飞机多了弄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升机不二之选:VBCT

谢谢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直升机就vbct,用了保证不想碰其它的,做工是比futaba18sz差一点,摇杆手感比18sz好,就用过这两个控其它 ...

做工和手感别太差就行,比D10要好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说吧,玩直升机买了别的控你会考虑vbct,但买了vbct肯定不会痒痒其他控。

主要还是看玩的多不多,敢不 ...

工作太忙飞的不多,vbct是不是只能飞直升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除了玩直机和其他机的话,买ix20   地平线的旗舰,不是盖的
地平线各种小鸡都很不错,而且也有自家的 ...

谢谢意见~地平线小飞机我也有几个,挺好玩的

网友H:
首先,vbct 只能玩直机
其次,vbar neo很贵呀~
再次,只能用自家的接收,你先去查下价格和问问有没有货
最后,贵不说做工差,还失控,还是不是来点毛病,就问你服不服。哈哈

手感这个东西虽然比较主观,但是vbct确实不能谈手感;

网友J:
主要取决于 FC6250 的性能,要是能赶上VBAR NEO,那么ix20就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vbar做了这么多年,有较多的针对直升机的特别的优化,比如NEO有抑制后行桨叶失速的功能,这对竞速机非常重要,实际上竞速机这一块市场基本都被neo占领了,国外的论坛上也反映高速飞行时neo最稳定
最近又搞了一个vbar neo,估计短时间不会买spektrum FC6250了,略可惜
spektrum经验应该也积累了不少,但是美国佬实用主义,不喜欢吹牛逼,有些东西用着舒服但他们从不跟你说他们做了哪些优化,选择电子副翼这种关键器件时,玩家可能就会担心他们的产品不够好
最后,听说FC6250好像有点难调,还在求证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捷克的那个 spirit 陀螺仪吗? 这个也能遥控器调参么?  感觉这个挺不错的,也有救机,可以试试。

那个陀螺仪我已经下单了 等待到货中, 有魔友已经飞过了 反馈很不错, 地平线遥控器一样可以调参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主要取决于 FC6250 的性能,要是能赶上VBAR NEO,那么ix20就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vbar做了这么多年,有较多的 ...

fc6250用户飘过,不会调pid,目前闲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陀螺仪我已经下单了 等待到货中, 有魔友已经飞过了 反馈很不错, 地平线遥控器一样可以调参

淘宝搜不到呢?  求私信链接,谢谢~

我有个180cfx,一样要调pid  ……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主要取决于 FC6250 的性能,要是能赶上VBAR NEO,那么ix20就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vbar做了这么多年,有较多的 ...

其实能有普通vbar的性能就够了~

不知道蓝牙跟dsmx有没有干扰,要不然kbar上插个蓝牙模块也能一边飞一边调参啊。

spektrum在5imx的技术帖子太少了,想找找资料都不太容易,不重视宣传啊。

网友K:
这个中文说明书、软件菜单,遥控器调试、回传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这个中文说明书、软件菜单,遥控器调试、回传

请问spirit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spirit在哪里能买到?

海淘。可以联系前几天那个开箱Spirit贴的楼主,问他怎么买的

网友L:
个人观点。ix20要是有人测评普及一下。会不错

网友:
vbct也能玩其它飞机呀

网友M:
用spirit或者金脑可以选opentx控啊

网友:
只有我用 400一個的亞拓拆機野獸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fc6250用户飘过,不会调pid,目前闲置中。

那借我玩玩呗,neo押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能有普通vbar的性能就够了~

不知道蓝牙跟dsmx有没有干扰,要不然kbar上插个蓝牙模块也能一边飞一 ...

fc6250对普通模友来说绝对够用了,很多年前买了他们的mcp x和msr x,手感很好,这又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还会有一些改进

网友:
没用过什么好控,从天地飞到dsx9到14sg到vbct,vbct手感比14sg好,无论是摇杆顺滑度还是手掌贴合,空的大小和重量

网友:
vbct玩固定翼没问题  只要能接受vlink的价格  飞机如果太多 这个确实是比较大的花费 如果只是1-2架 那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vbct 只能玩直机
其次,vbar neo很贵呀~
再次,只能用自家的接收,你先去查下价格和问问有没有 ...

谢谢意见,neo确实很贵,飞机还多。。

楼主:
不太喜欢jeti的板控,  另外jeti的特色优势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个人观点。ix20要是有人测评普及一下。会不错

代理也不宣传,连说明书都没汉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spirit或者金脑可以选opentx控啊

可以考虑一下~ opentx还是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