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尾电机架DIY

楼主(2020-09-15):
不废话直接上图

去五金店买明装电线盒 这个是上盖,正好可以插入2.5mm方形的尾杆,这东西大概七八块一条三四米,发挥想象力可以做很多东西(大于2.5mm的可以试下找找其他宽一点的电线盒,因为我手头只有这种所以不太清楚)
仔细看第一张图片,剪两刀,垂直塑料板,然后你可以随便上电机了,不用在乎电机的孔径了。当然前提是mos顶得住,搜索帖子零成本维修mos,比买mos再焊还容易。(这位兄弟的帖子比我早发了几年啊,我改完后才发现这个帖子)
以上是水平放置的方法,甚至你可以垂直这个板子,钻几个洞,这样你就可以用这个板子上无刷,不用死盯着微电机座的孔径了(当然我没试过,有装备的兄弟可以试下)

楼主:
提问时间

锁尾不稳定可能不一定是尾电机的问题,想问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情况如下:
AB两台110,A新B旧,使用同一个模型文件,A飞得很完美B马力(转速提高,螺距也变大)一大就锁不住尾,甚至自旋
把A的整个尾巴移到B,不行
B的旋翼头震动比较很厉害,把A的整个旋翼+旋翼头移动到B,这样B震动小了但依然不行,反而是A用了B的尾巴+旋翼组,震动厉害却依然锁尾正常,可以说和之前没多大区别
B用的应该是原来那种黑色的海绵,更换了一个主板尝试依然不行(是用软的海绵好还是硬的海绵好?)

大概只剩下电调+电机,齿轮组+机架没调换过了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天线问题
B的接收能力太差了,从911那里取下了原装的天线依然不行,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实在没有材料,用一点AB胶绕一圈粘住强度足够了。

网友A:
无刷尾巴摔断了,偶然发现用旧机架改一个能完美安上1104…

网友:
我米国都不服就服你

网友B:
能整得好看点不?搞得这么寒酸  电机线就这么拿个美纹纸包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整得好看点不?搞得这么寒酸  电机线就这么拿个美纹纸包  。。。。。。。

测试各个电机的锁尾能力,暂时凑合防止短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尾巴摔断了,偶然发现用旧机架改一个能完美安上1104…

你这是垂直连接,两个主机架水平连接就是ch46了~

网友:
之前留意到谁打印了个底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尾巴摔断了,偶然发现用旧机架改一个能完美安上1104…

这个相当牛了

网友C:
两个电调的B程序版本不一样,或者电调不一样。或者两个电机kv值不一样,B机的电机动力大于A机。问题绝对出在电机电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调的B程序版本不一样,或者电调不一样。或者两个电机kv值不一样,B机的电机动力大于A机。问题绝对出 ...

学习了
不过大概是螺距的问题,同时调那三个摇杆长度,两个飞机的螺距调到差不多一样之后手感也接近了,锁尾也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