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价3000左右的遥控器推荐

楼主(2020-09-15):
如题,新的或者二手的都可以,主要玩直升机,以后会玩穿越机,麻烦大家推荐一下,futaba不算(手里有)
另外,题外话,2020年了,大家都在用什么控呢?

网友:
不算futaba  jr又不干了,你还要玩穿越,那就除了地平线没得选了

二手 ix12

网友A:
也没啥推荐的吧  14sg   18sz   二手好像都不太保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啥推荐的吧  14sg   18sz   二手好像都不太保值了

不喜欢futaba的手感

楼主:
地平线是opentx系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平线是opentx系统吗

不是。opentx系统的品牌有睿思凯、富斯、jumper、radioma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opentx系统的品牌有睿思凯、富斯、jumper、radiomaster。

那富斯的pl18是opentx系统吗

网友C:
3000块钱左右opentx只有睿思凯的x10s和x12s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0块钱左右opentx只有睿思凯的x10s和x12s了吧

3000以内也可以,实在好用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富斯的pl18是opentx系统吗

富斯只有nv14是opentx。pl18系统功能比较弱,但是高频头是富斯最新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斯只有nv14是opentx。pl18系统功能比较弱,但是高频头是富斯最新协议。

懂了 谢谢啦

网友:
降点预算 看看PL18

网友:
16sz或者18sz   18sz的遥杆手杆跟16sz不是一个东西, 我试过固定翼大佬的天地飞,复杂程度太高,玩不来,futaba算是我接触比较简单操作的遥控器...

网友:
pl18+302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