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价3000左右的遥控器推荐(换控)

楼主(2020-09-15):
如题,新的或者二手的都可以,主要玩直升机,以后会玩穿越机,麻烦大家推荐一下,futaba不算(手里有)
另外,题外话,2020年了,大家都在用什么控呢?

网友:
JR的控也还不错的

网友A:
3000的价位 国产控 ,,,不容易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0的价位 国产控 ,,,不容易找啊

是啊 烦恼的很 想入jeti又太麻烦 得等三个多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烦恼的很 想入jeti又太麻烦 得等三个多月

怎么会3个月 这么久  哪里的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3个月 这么久  哪里的渠道

海淘

网友A:
大 陆有专卖的好像 搜下 中山领航模型

网友B:
Frsky 的X12S,国产只有这个价钱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sky 的X12S,国产只有这个价钱达到你的要求

我刚刚看了 有点帅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 陆有专卖的好像 搜下 中山领航模型

我问了 没有现货的

网友:
你这头像

网友C:
遥控器的技术含量远没有手机高,3000元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的技术含量远没有手机高,3000元太贵

哈哈哈我也有类似感觉,比如futaba卖的就是个品牌,这两天我看et16都感觉和我手里的16sz差不多,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也有类似感觉,比如futaba卖的就是个品牌,这两天我看et16都感觉和我手里的16sz差不多,嗐

天地飞ET16和ET12同一软件,与FUTABA真实对比,共同点信号都稳定功能几乎一样,FUTABA的功能菜单分布比较乱,需要这里那里点的地方多,所以显得复杂,也就是人机交互性不好,不容易上手,在对比天地飞ET系列控,相关功能菜单集中在一起整合优化度高,容易上手,需要要看说明书的时候少,比如摇杆校准,FUTABA打杆四五次才能校准完成,天地飞ET打两次就结束了,在比如天地飞ET不用接回传线就能显示监控接收机电压,FUTABA得接回传线,FUTABA的软件真的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ET16和ET12同一软件,与FUTABA真实对比,共同点信号都稳定功能几乎一样,FUTABA的功能菜单分布比较 ...

毕竟是上古控了,而且太封闭了…… 我觉得这是致命缺点,早晚要淘汰掉,再加上航模圈买贵的习惯e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了 没有现货的

那你直接等睿思凯的X20得了  外网有介绍 新系统 双频段 颜值我觉的蛮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等睿思凯的X20得了  外网有介绍 新系统 双频段 颜值我觉的蛮高的

好的我去看看